[求助] 请问软件无线电SDR 做3g基带,要用corba中间件么?谢谢

楼主(2012-02-20):
请问软件无线电SDR 做3g基带,要用corba中间件么?谢谢
正在学习中,但是看到有介绍软件基带要用到corba中间件,
对这个不懂
一定要用到么还是不用也可以?谢谢
用到有什么好处呢?谢谢

网友:
使用corba中间件能屏蔽底层硬件的异构性,对于做性能强大的软件无线电有好处,一般来说都是要使用的,否则会增加硬件设计的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