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插diode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20):
ICC中,为了修antenna,在route时插入了diode,可是在save时报错:
Error: A physical-only cell instance XXX has logical connections.(MWDC-179)并且造成milkyway corrupted,因而不能保存。
错误原因我估计由于diode属于physical-only器件,插diode使得cell :antenna 的pin连接到了logical net。
求教各位大大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呀!在不插入diode之前设计一切正常,问题卡在了这里使得设计也进行不下去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是diode的库有问题,只要将其mask_layout_type改为std,就可以了。说到底还是milkyway新旧库的不匹配性造成的。

网友(2012-04-10):
谢谢分享。问一下,没改之前,diode的mask_layout_type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Milkyway改。mark cell type

网友(2012-07-27):
剛好我也是遇到一樣的問題,想請問,要怎改mask_layout_type,不會用Milkyway,希望大大可以教一下,謝謝

网友:
我milkyway一直装不成功的说,license一直没法用!!!

网友:
    应该是那个18的库 tsmc的吧 老问题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