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直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我做完一个DC仿真后,每次查看各个管子的直流参数都要一个一个的看,然后我想把几个重要的参数如vdsat,gm,is等直接显示在管子旁边,求教各位大神这该怎么设置??

网友:
仿真器界面有一个选项可以设置的,具体的东西忘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知道可以设置,但忘了怎么设了

网友:
ADE界面的 Result 》 annotate(注释)》DC operating point。

网友:
Result - annotate - DC operating point
但是这个显示的内容也随着不同PDK的设置而不同,反正我用过的PDK里面一般都没显示gm
还是得自己用print一个一个地看
倒不如hspice,直接把直流工作点挨个全部输出到文件

网友B:
这样做,在cadence的icfb界面中,选择Tools菜单项,->CDF->Edit->新弹出的界面中,选择Browse->对应你的库,找到Nmos,和Pmos器件的symbol,点击一下->再点击右下角Close。回到刚才的Browse界面,在弹出的下面栏中,找到Interpreted Labels information这一选项,在opPointLabelSet(即直流工作点显示的项目)中填上你想仿真完毕后,需要显示的信息,如:gm,gds。就这样。分享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了!万分感谢!!

网友(2012-07-25):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3-08-23):
回复 网友B:

    6楼的建议非常有用!但在使用过程中有一点不太明白,似乎Oppoint处只能设置5个参数,多设置的参数均未能在Schematic中显示出来,求教这是为啥?

网友(2013-11-26):
长姿势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在仿真时shift+e点进子电路symbol中以后,各个节点只能显示节点名,而不显示节点电压,annotate-》DC Node Voltage也没有用,但是在仿真的主schematic里节点电压是可以显示的。请问您知道这是为什么么?怎么设置才能在子电路里显示节点电压呢?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B:

   很受用,多谢啦!!!

网友:
打开管子的symbol,上面是不是只有cdsParam(1)到cdsParam(5) ? 如果你有权限,不妨多加几个

网友:
子电路里面的各个symbol再点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没有 cdsTerm("xx") 信息,没有就加上;就跟最外面的一层symbol一样。

回复  bobby2050

   我在仿真时shift+e点进子电路symbol中以后,各个节点只能显示节点名,而不显示节 ...
引用 网友C:

网友(2015-04-29):
新手小白学习了

网友(2016-05-28):
回复 网友B:

赞啊

网友(2017-04-08):
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2019-04-15):
请问如何一个一个查看管子的工作点

网友(2019-12-05):
学到了感谢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在cadence的icfb界面中,选择Tools菜单项,->CDF->Edit->新弹出的界面中,选择Browse->对应你的库 ...

请教一下,这样设置之后是不是下次重新启动又得重新设置。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在cadence的icfb界面中,选择Tools菜单项,->CDF->Edit->新弹出的界面中,选择Browse->对应你的库 ...

你好,我看了下,三极管的模型,确实有参数设置。但直流工作点并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