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FPGA的DVI收发问题?

楼主(2012-02-21):
想将DVI差分信号直接与FPGA相连,在FPGA里做收发,这样可行么?

网友:
Lattice和Xilinx有相应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 但要看你选的fpga芯片有没有相应serdes  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serdes模块就可以了呢?

网友:
xilinx 有一款芯片有此功能啊,spartan3

网友:
DVI就是LVDS信号,为什么要serdes模块呢?

网友:
DVI是TMDS信号,是否和LVDS兼容,还需要问一下做硬件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