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库编译到Modelsim仿真时的编译库路径问题?

楼主(2012-02-21):
Xilinx库编译到Modelsim仿真时的编译库路径问题?

环境:      Modelsim10.0c 和 ISE12.3
操作方法:编译库时采用了ISE中库编译向导,并将Xilinx的库编译到了ISE12.3的路径下,
              例如D:/Xilinx/ISE12.3/.../...
              而Modelsim10.0c的安装路径为 D:/Modelsim10.0c/...,
              并且Modelsim的配置文件modelsim.ini在D:/Modelsim10.0c/...下,
              modelsim.ini中指明了Xilinx编译后的库路径,为D:/Xilinx/ISE12.3/.../...。
结果一:   Modelsim仿真中报错,找不到库文件。
-----------------------------------------------------------------------------------
解决办法:在Modelsim里面用 File - Import - Library……的方法将编译到
              D:/Xilinx/ISE12.3/.../...路径下的Xilinx库,导入到Modelsim的安装路径下
              并且和配置文件modelsim.ini在一个路径下D:/Modelsim10.0c/...
结果二:   能找到库并仿真成功。
-----------------------------------------------------------------------------------
问题:      是否是Xilinx的库必须编译到与配置文件modelsim.ini一致的目录下?

网友:
没有啊,ini文件不是可以指定库的位置吗? 我用的ise12.2和models6.0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modelsim里面的显示库的路径是我以前modelsim6.5b时编译的库的路径,那个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改就行了啊,不过先把ini改了,默认为只读模式的

网友:
不需要,你可以在那个仿真库编译脚本里设定,把xilinx的库编译到任意一个位置。然后把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设置成只读,再在你自己工程的modelsim的仿真目录下的modelsim.ini里面把那几库制定到编译xilinx仿真库的位置,就可以了。各个库对应各个文件夹。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将详细一点呀。要怎么解决

网友(2014-05-22):
回复 网友C:

自己的项目文件夹下的.ini文件的具体写法是怎样的呢,能出能贴个例子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