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如何测试clock path上的fault

楼主(2012-02-21):
Hi.
    我们讨论pattern generation时更多的在谈论组合逻辑的fault
    请问各位,
    1) pattern如何确保 normal的clock path的fault coverage ?

    2) pattern如何确保 clock gating logic的fault coverage ?

    谢谢!

网友:
.个人浅解,欢迎拍砖
提高normal clock path的fault coverage:尽量将test clock和normal clock的mux插在normal clock的源处,这样在大部分情况下test clock和normal clock共用一条path
clock gating logic的fault coverage需要在clock gating输出加observe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