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2-21):
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
RC delay,产生一个pulse

网友:
楼上说得那么简练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正解

网友:
延时,产生检测脉冲

网友:
那么如果在电容节点的两个反相器之间在直接接入一个大面积电阻,并且电容改为MOS电容,又作何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敏兹

    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结构上来说是一样,那么从版图方面考虑呢,比如光是RC的面积就比剩余数字电路的面积还要大
另外加入这个脉冲有何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觉得R面积太大就加大前面那级inverter的L,效果一样,还省面积。至于这电路干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敏兹

    如果觉得R面积太大就加大前面那级inverter的L,效果一样,还省面积。至于这电路干什么 ...
引用 网友A:

    别人告诉我是抗辐照,不过我还未找到此方面的资料来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脉冲产生电路,可以用来做倍频电路。用途应该还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倍频怎么用?

网友:
This pulse generating circuit can be used for the " Reset " signal

网友:
The pulse can be used for the power on reset, very useful small circuit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硅验证过吗?

网友:
要看这个电路用在什么地方,还要看电容的大小,才能有所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将一组信号接到脉冲产生信号,这一组信号彼此两个信号之间的相位差相等,就能产生一组彼此之间相位差相等的脉冲信号组。将这一组信号作为翻转信号加到一个已知的clock上,通过调整相位之间的关系,可以将该已知clock倍频。
    我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中心思想就是给一个已知的clock(比如1M)加上一组翻转信号(比如2M)就能让这个已知的clock频率变成原来的2倍(调整好翻转信号的相位)。

网友:
是一样的

网友:
低通濾波器

网友:
使波型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