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s文件,.bit文件是否都是下载到FPGA当中的

楼主(2012-02-21):
是个新手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下载到FPGA当中的都是些什么文件,下载过程中会生成.bit文件,但按照书上的步骤应该生成.mcs文件但是没有生成,.bit文件是否可以下载到FPGA中呢?

网友:
.bit文件 是jtag 模式下载 掉电后 需重新配置 .mcs文件是下载到flash里边 掉电后保存  上电后自动配置fpga

网友:
“.mcs文件是下载到flash里边 掉电后保存  上电后自动配置fpga”

现在FPGA的功能这么强大了啊?

网友:
BIT是比特流文件,直接通过jtag烧写到FPGA中,也有下载到flash通过cpu下载进去的。
MCS是配置文件一般都是存在配置芯片PROM里头,然后上电后自动加载到FPGA中。要根据mcs大小选择合适的PROM

网友:
BIT-->JTAG-->FPGA;              --掉电易失
BIT-->mcs-->FLASH-->FPGA  --上电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