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ocnPrint数据导出错误

楼主(2012-02-21):
由于导出的数据量比较庞大,所以一直使用“ocnPrint”做数据导出,每次导出的时候看一下,都没有问题。
可是今天导出的数据中大概前30%数据正确,后面的数据就不对了。
哪位可以指点一下,困惑中……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仿真只有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确实全部仿完了,而且我看了波形,我之所以知道后面的70%不对,是因为后面的数据和波形对不上。

网友(2012-05-1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怎么导出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ocnPrint导出的。讲仿真的那本书中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2-08-06):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用ocnPrint导数据,但今天它提示:“insufficient Virtual memory”,请问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你的仿真时间多长?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2-09-20):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具体是哪本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科学出版社的  图书馆里都有的

网友(2012-11-08):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后来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