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的LVS问题

楼主(2012-02-21):
在hier LVS时,calibre提取standcell时,假设理论上提取出来的PORT为4个,VDD,VSS,A,Q。但是实际layout提出的PORT是VDD,VSS,A,Q,5,多出一个PORT出来,多出的这个PORT其实也是VDD,这就和网表里的port数量不匹配.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找一下這個std的 port 5在 layout的哪
看看是不是有打了text 而且又floating的情形

check一下LVS command file metal text 的連接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RT5就是指的是VDD,为什么会认两次呢!!

网友:
"5" 應該是那個port 打的text name
檢查一下layout有沒有用任何layer 層打下那個text
有的話看一下該layer 層電性和哪層metal 連接

比如說
layer 40 M1
text_layer 112
attach 40 112
layer 42 M2
text_layer 114
attach 42 114

假使你在power上用layer 114 打了一個text 5
LVS會認為 M1 VDD, M2 5,
而M1, M2間又無SHORT故為2個PORT

我只能想到可能是這樣了...

网友:
5 应该是衬底,默认是接到VDD或者V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怎么样才能让LVS过呢???

网友:
就是这个原因……之前被这个搞过一次,在multi power design中,衬底并不是直接连到power rail上的

网友:
回复  worshipgun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怎么样才能让LVS过呢???
引用 网友C: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改spic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大牛我改怎么改呢???焦头烂额中。。。。

网友:
你这是Multi-VDD的design 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那我再问个问题,你的STD CELL中衬底和source是否连在一起呢,还是STD cell中没连,只是在TOP中连在一起的 呢?
按我的经验如果STD cell中衬底和source连起来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衬底应该是在top层才连得把!网表里standcell定义就和上面图中定义的一样。。

网友:
这个图是我从layout中抽取的网表,如果你是在top中才把衬底和source连起来的话,那你就需要在网表中把衬底的pin也定义出来,比如
.SUBCKT INVD1 VDD VSS ZN I VNW
MO ZN I VDD VNW pch...

这个VNW就是指衬底,一般成熟的库都会给你弄好这些的,可能是你拿到的库不是最新的版本或者是special release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在定义standcell的子网表中加了VNM这个pin的话,那在spice网表中是不是也要加上这个pin,

    比如说XU_BUFX8M BUFX8M $PINS A=VIN Q=VOUT VDD=VDD VSS=VSS VNW=VDD,数量比较多,这样改起来比较麻烦啊

网友: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用的库不是成熟的库啊,成熟的库会在lef或者Milkyway中也定义好VNW 这样的pin,这样PR工具就可以像处理 VDD VSS这样处理VNW了。
你这样的问题只能先写个脚本处理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脚本怎弄????

网友:
用VIM或者其他的编辑器替换,比如:%s/VDD=VDD / VDD=VDD VNW=VD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