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gh level power estimation

楼主(2012-02-21):
hi, all

i'd  like to make power estimation on the rtl level,
could some one give me some advices about that?

thx a lot

网友:
u cannot get rough power estimation on RTL level if no actual power estimation database related to technology.
but it may help if special power model/simulator with toggle/speed rate from RTL level 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supercainiao,
thanks a lot for your replying.

i remember that i heard this kind of idea somewhere,

and is there a tool which can do such kind of thing?
i wanna have a try.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yglass can do such work in some extent.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accurate power estimation in RTL level in my opinion. for some macro level instead of system level, with special power model based on technology, it may help for early power estimation and optimization. it seems to me no general used tool or flow for this point n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supercainiao

    spyglass...
    oh, i thought it just for RTL coding style check. i will take a try..

    last day, i was talking to some cadence guys.
    and it is said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irun to make an estimation on that kind of thing.
    i am now trying it.

    great help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