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求助,dc时候的三个drv设置怎样才算合理

楼主(2012-02-21):
请问各位,

在dc中设置drv时,就是那三个max的设置,怎样才算合理,是需要和foundry沟通吗?

我在edi中修复掉了所有的drv,也就是postRoute之后的timingreport没有setup/hold和drv的violation
但是在pt中做分析时,又发现有transitin violation
设置的transition max为1 ,pt分析后transition为1.04

请问这样是不是因为我的transition设置不合理还是因为edi没有修的特别好?我的工艺是250纳米,设计频率13mhz。

网友:
工具的collation问题,由于P&R tool和STA signoff tool的算法、计算精度不一样,与及寄生参数提取的方式不同等原因引起的。
一般signal的max transtioin不要超过lib里的最大索引值,时钟的max transition可以是signal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说的signal的一半是指时钟频率的一半吗?

网友:
我们这里时钟的max_transition的值一般设为signal的max_transition值的一半。40或28下一般设为200ps或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