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楼主(2012-02-21):
在PT中run 命令:
report_analysis_coverage
出现:
type of check             total                 met                    violated         untested
setup                        8797                8380(95%)         0(0%)            417(5%)
hold                          8795                8378(95%)         0(0%)            417(5%)
recovery                    102                  0(0%)                0(0%)            102(100%)
removal                     102                  0(0%)                0(0%)            102(100%)
min_period                   4                   4(100%)             0(0%)            0(0%)
min_pulse_width        9248                 9016(97%)         0(0%)            232(3%)
out_setup                  166                  165(99%)           0(0%)           1(1%)
out_hold                    166                  165(99%)           0(0%)             1(1%)
all clock                      27380               26108(95%)       0(0%)            1272(5%)

从以上可以知道,静态时序并没有分析所有路径。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理应该是100%检查的。

网友:
可能design里有unconstraint path或false path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是不是一定要把所有路径分析了才算OK?如果我有set_false_path了,PT是不是就不能100%检查所有路径。但也算OK?

网友:
你看看PT的manual就知道了

The report shows the numbers of constraints not tested due to false paths,
disabled timing, case analysis, and mode analysis. It can also reveal
constraints not tested due to setup mistakes such as unconstrained inputs.
You can get more coverage information by using the command’s
-status_details option.

网友(2013-08-30):
recovery                    102                  0(0%)                0(0%)            102(100%)
removal                     102                  0(0%)                0(0%)            102(100%)
这两条是检查什么的啊

网友:
肯定是design有unconstraint 的path  你可以check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异步res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两条都是吗?检查异步reset是否符合时序?如果我设定reset为false_path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约束到的路径或者被你false path的路径,比如你的reset路径,八成是被你false path了。
report_analyze_coverage好像可以把每个没有分析的路径报出来吧,你看看吧。

网友(2014-12-29):
min_period和min_pulse_width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tch 的setup和hold 叫 recover和remove time。。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