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sdf反标等问题

楼主(2012-02-21):
各位前辈:
            modelsim做后仿,用ICC产生的SDF文件进行反标。foundry提供的目标库(.v)。但是sdf反标不上。如下报错,麻烦各位看一下。
谢谢了。
错误1:
目标库文件:
错误2:
sdf文件:
错误3:
sdf文件: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1.开启-negedge选项
2.sdf里面可能有路径和网表有出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gedge选项在哪啊

网友(2013-12-26):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错误2和错误3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下modelsim的版本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哦,我试试。我现在用的是modelsim 10.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