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SE XST综合问题

楼主(2012-02-21):
reg [7:0]   mem[15:0];

上面的写法在ISE XST中会自动推导为RAM,哪位大侠知道到如何关闭这个推导呢(仅仅关闭对此寄存器阵列mem的推导,而不影响对其他寄存器阵列的推导)?

网友:
记得有个参数,好像可以设置block_ram=false的。具体忘了,好久没 写代码了。你可以看看XST的说明文档。

网友:
(* bram_map="no" *)
module top(reset,clk,dout);

在module 前面添加(* bram_map="no"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试了一下,在module之前加上(*ram_extract= "no"*)就可以阻止XST推导出RAM,而用寄存器实现了

楼主:
此外还发现一个方法,不过稍微耗点资源,就是给寄存器阵列mem加上复位端,这样肯定是寄存器了,不可能是r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