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点,在该有源复数带通滤波器下,如何仿真闭环运放的稳定性??

楼主(2012-02-21):
最近在设计一款有源复数带通滤波器,滤波器的频率响应特性还不错。但是如何仿真该种复杂连接情况下的闭环运放的稳定性呢??开环运放的特性也不错,  闭环什么情况啊?谢谢。

网友(2012-05-21):
瞬态 楼下继续

网友:
楼下继续

网友(2013-03-1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找到怎么仿真稳定性的方法了吗?如果用瞬态仿真的话,如何加进去方波观察呢?方便的话能加QQ交流吗?me:627524598

网友(2013-04-26):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用极点和稳定性圆的位置关系来判定的啊,黄sir。。。。您老人家的QQ号果然如我所料,以后就叫你黄sir吧~

网友(2015-12-21):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仿真一个复带通滤波器的频率特性,两路输入信号如何设置,两路输出信号如何实现复数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