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时插入buffer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请问各位大大,ECO時两条path有skew,为了打平这个skew,
想在短的path,buffer插入到哪个点有没有什么基准或者限制。
另外除了挿buffer,改size还有什么方法可用吗?
求解答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clock buffer插入到哪里的原则,
1)不影响其他的FF
2)物理位置不要同原来的buf太远

调整skew,除了加/减buf,size up/down,换buf/inv以外,还可以加dummy loading buf, 改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的做法是写个脚本,把我想插入Buffer的路径里的可能插入点全洗出来,
然后讲through这些点的所有path都报告出来,接着将通过每个点的path里最小的slack
都报出来。接着在这些最小的拥有这些最小slack的点里找出一个最大的,换句话说一个margin最大的点插入buffer。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漏洞?
求指导

网友:
2个问题,
在一个margin最大的点插入buffer之后,
1)如何打平其他点的skew?
2)如何保证那个插入点之后的所有ff的skew都是你想要调整skew的,也就是说,如何保证不影响到其他不需要调整skew的ff?
如何你知道上面的答案,就可以下手了。
不过这种做法不是很简单,还不如重新做CTS来得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步骤是这样的:
假设有一条path叫P1,path上可能插入buffer的点有A,B,C三点,同时通过每个点的path各有三条。
以A点为例,三条path分别暂且叫做A1,A2,A3。B,C类推。
1、假设在A点插入buffer,对A1,A2,A3都有影响。所以先在A1,A2,A3里找一条插入buffer后slack最小的path。
   假设A1插入buffer后slack最小,为SLACK_a.同理找出B组,C组里最小的slack为SLACK_b,SLACK_c.
2、在SLACK_a,SLACK_b,SLACK_c里找出一个最大值,也就是margin最大的点,插入buffer。
   这样就可以保证不会影响其他path的收敛。
   PS:插入buffer的path都是Data Path。
上述都通过脚本完成。
求审查,涛哥。

网友:
楼主,我最近在学习ECO流程,到ecoRemap的时候说少一个lisence,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前其他流程可以走通的,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呵呵,很好,很好!!!!

网友(2014-03-11):
也在做ECO  不知道怎么修 setup呢

网友:
楼主能贴个脚本吗?小弟刚学后端,还不回写脚本,也遇到这个ECO问题,求脚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