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pll中的电荷泵CP问题

楼主(2012-02-21):
为啥我的电荷泵充电正常,但是在保持时,也就是上下两个开关都关断时,会掉电呢??检查过了,好像不是漏电的原因。有经验的还望不吝赐教。

底下是正常的CP波形

网友:
看你的图貌似时钟太快

楼主:
今天把时间拉大了,发现可以保持了,但是还是会先下降再保持: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电荷注入?或者是时钟馈通?

网友:
貌似是charge sharing了,把你的schematic贴上来看看

网友:
这是因为电流先对小电容充电,后两个电容charge sha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两个电容电荷共享能否解决呢,有没有查看文献供我参考参考,谢谢啦!

网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解决啊. 随着锁定的建立,就消失了.当然其他设计做好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论文里面仿真都是上面正常的那张图一样的,难道他们都没有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假的,呵呵。。

网友:
你可以用理想的行为级电路去仿,看看,有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将LPF的其中一个电容(小的那个)去掉后,波形如下图,貌似是充电速度变得很快,但是充电完成的一瞬间,也就是保持开始时,电压也会下降,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不是电容间电荷共享的原因了呢?小电容去掉后,知识速度变快了。。。

网友:
我记得这是 IR Dr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所谓的IR drop貌似没办法消除啊?
这个对最终的pll性能有没影响呢?

网友(2012-05-04):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搞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是后面的LPF的问题,你把LPF换成单个电容,就正常了。很多论文里面没有说清楚。

网友:
一般 LPF 不就是  r+ Cap ?

换成单个电容 => 把 LP  r 拿掉嗎?

网友:
这应该就是IR drop。LPF里是一个r串一个C,假如CP给充电时电流是I,那么电容上电压和CP输出电压差IR,当充电结束,达到平衡的电压应该没有这个IR,所以就有一个切换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就是仿真CP时这么干就能得到论文中的效果了,当然最后的LPF不能这么干。就是大家说的IR drop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是的,哈哈

网友:
估计用无电阻PLL方案(利用其他方法形成zero),能搞定IR DROP的问题,但是否无电阻PLL性能必定比有电阻的更优?不知道哪位做过无电阻的PLL,可以介绍分享下

网友:
如果開始用小 R  , Ir drop 會小..一段時間後變大 R ..可以嗎?
或是反過來一開始大R  後小R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说在仿真过程中改变R的值?为什么这样呢?单独仿真CP时,为了得到论文中的那种效果,直接用电容负载做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
real circuit 拉..
還是說 ir drop  simulation 才看到

REAL CHIP  ir drop 看不到 ??

楼主:
回复 网友C:

    REAL CHIP  我没有试过哦,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书本里的那个图是理想情况下的cp,如果用无源滤波器的话,r不能少,因为这个零点保证锁相系统的稳定性。另外小的电容也不能少,它能缓解ir drop所产生的毛刺,以及避免该毛刺可能会带来的VCO过载以及CP本身过载的问题

网友(2024-10-10):
用运放嵌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