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会工艺文件的,或者做过standard cell的大侠们请指教!!

楼主(2012-02-21):
导师让我作数字单元库,快到一个月了,一个都没好还,快崩溃了。。。请牛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具体情况是这样,用的是TSMC18rf的PDK+ TSMC 0.18μm Process Low-Power 1.8-Volt SAGE-X TM Standard Cell Library(用作参考)。我现在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1、将参考库的lef导入,在dump出一套工艺文件,但这套工艺文件包含了tsmc18rf.tf的内容,很多都跟数字库无关甚至冲突。
    2、按照参考库画完layout,区别在于mos管直接用的pdk里面的pmos2v , nmos2v。
    3、abstract generate 打开自己做的库,按部就班 pins、extract、Abstract、verify。
    现在问题出来了,且不说前三个步骤因为工艺文件不对就折腾了好久,终于勉强没错误了(警告暂时不理),verify又是警告错误一大通。。。大多是工艺文件不对。似乎这工艺文件还非得自己重头到尾该一边,我汗。。。。
    各位做过standard cell的大侠,请告诉我此路到底可行否?能否搞到一份合法的工艺文件?有没更可行的办法?

网友:
我同事做过,我在旁边打酱油了(因为我刚入职),明天我去请教下?

网友:
其实用不着verify这个步骤
在abstract完了以后 直接export lef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打开你的std.lef检查有啥问题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要避免Tech file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比较简单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1. 在你的virtuoso library中,先把你做好的cell导出GDS文件,注意layer mapping
2. 用标准的Tech LEF导入abstract,产生一个library
3. 把GDS 导入到abstract的library中
4. 根据标准的流程,做pin,extract, abstract, dump LEF

楼主:
首先,感谢3楼一目了然的建议,直接看lef 文件确实能大致验证,但不敢盲下结论啊!
5楼的做法真是独出心裁,我怎么没想到呢?赶紧试试。。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TSMC的扩区部分PDIFF和NDIFF,而是统一用DIFF表示??还有,PIMP和NIMP这两层起什么作用??由于用了tsmcrf PDK里面的两个mos管,现在作map不知道到底要映射那几层?还请大侠再指点以下?

网友(2012-03-30):
标准单元库还可以自己做啊?一直以为都是从厂家得来的呢.看来对后端还没入门啊

网友(2014-06-05):
你的库做出来了吗?用virtuoso做的cell是吗?做library template 和 cell template了吗?

网友:
似乎感觉你做自己的库还需要到处lef文件,但是没有导出,你只是导出的TSMC.18库的lef.

网友B(2017-05-31):
什么是DIFF, PDIFF,NDIFF?  各位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2019-03-1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看到你说你之前有做标准单元库的课题,我现在也是在搞这个,但是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可以请您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0-08-05):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DIFF, PDIFF,NDIFF?  各位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N掺杂和P掺杂的扩散

网友(2021-08-20):
不懂 求cadence上便准单元库

网友(2023-01-14):
TSMC 0.18μm Process Low-Power 1.8-Volt SAGE-X TM Standard Cell Library 数字库可以发一份到邮箱吗7365969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