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人工艺移植的问题,关于VLM的使用

楼主(2012-02-21):
本人正在利用VLM工具进行工艺移植,一个是从smic180到smic130,另一个是从smic130到smic90.遇到的问题如下:
1、复杂规则的编写
2、非path金属线,如果不freeze的话就会出现变形。(我现在计划用skill脚本把它换成path线,因为这些线本来就是path线转换过来的,所以应该可行)
3、怎样保证进行VLM后的cell在上层不会出现连接错误。
4、我不能同时处理,版图中同时有横向和纵向的管子。因为我通常把相关图层soft freeze xonly 或者yonly。
5、我没有使用电路。如果使用电路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应该怎么使用。

可能我说的比较模糊。如果哪位高人使用过这个工具,麻烦告诉点经验。说明文档我在,但是还是觉得经验更有用。

网友(2012-12-27):
顶,最近也要做这个,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从大到小好做, 直接scale down 0.7 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VLM是cadence用来进行版图工艺移植的工具。不好用

网友:
用啥软件啊,自己scale layout,再改改不就好了, 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以前我做过,这种scale 完全不用复杂工具。
1,仔细学会design rule ,找出shrink 的最佳值.
比如多数rule 是 0.7 shrink,但是最佳的shrink 值可能是0.75、0.8.
2,仔细研究PIPO,因为接下去就是要放在grid 上面,特别是某些fab 要求严格,格点要求高,
可能需要多次shrink 与放格点来满足。
3,学习skill ,自动修复一些DRC违例。这时候尽量利用hierarchy 的结构。
4,手工干预剩下的。

一般说来,熟练后一个礼拜可以搞定一个移植。

还有,就是要忽悠老板,别告诉他最优是0.7的shrink,直接告诉他,最优就是0.7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复杂工具的确挺牛逼,但是调试太费时间了,得不尝失。我对skill挺感兴趣得,以后多多交流下。

网友(2013-07-03):
papertiger很牛啊,说的很到点子上,我目前也在做移植,谢谢您的交流

网友(2013-08-29):
回复 楼主:

   你好,用skill语言怎样把金属由其他图形变成path线呢,我也正要用这个工具,我不知道这种移植规则难不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