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sentaurus混合仿真????

楼主(2012-02-22):
本人用sturcture editor 编辑生成了一个3d的nmos器件,想利用该器件与其他spice器件进行混合仿真!

问题:
1,仿真脚本的写法??
2,spice库文件好像不能被sentaurus识别?怎么获得?

谢谢!!!!!!!
牛人们!!!!!

网友:
呵呵,在sdevice 脚本.cmd 中把SPICE网表写进去连接好。然后修改.scf 文件。把SPICE的.lib
参数放到.scf下。 spice model path  “.”会自动寻找库文件  如果不明白看看 用户手册 里面写得很清楚

网友(2012-04-25):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问题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能给我讲一下吗?方便留下电话或者QQ吗? 万分感谢!!

网友(2015-07-29):
请问怎么从sentaurus中导出可用于candence电路仿真的spice模型?

网友(2017-02-23):
回复 网友A:
用户手册里都找不到这个呀,哪个手册能发我一份吗?邮箱:782822526@qq.com,看到文章里说的用脚本命令spice2sdevice什么的,看不懂

网友(2017-05-12):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我刚学习Sentaurus,求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