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ADC后仿问题

楼主(2012-02-22):
各位大侠,本人现在在设计一款12比特的pipeline ADC(无纠错功能),schematic前仿有效位是11比特(做transient后计算THD),用calibre提取版图参数后作后仿,在不提寄生参数(不提任何R和C寄生参数)的情况下仿出来的有效位只有8比特,请问是怎么回事?版图的lvs是通过的,我认为在不提任何寄生参数的情况下作后仿,layout跟schematic应该是一样的,这种想法是否正确?我用的是SMIC 130 nm工艺。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即使不提rc也有可能有很大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为什么吗??我理解no r c的网表应该和前仿的网表是一样的才对,应该它是不带寄生参数的主网表,和前仿的结构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出入!!

网友:
自己比对一下网表,就会找到原因了

网友:
这个只能debug了,我是没有做过post simulation,但测出来结果比较符合
整个ADC的layout提出来是flatten的,debug比较困难
建议每一级都提个nentlist,拼起来做post sim,可能比较容易debug

网友:
As,ad,Los,ose,wpe,很多参数都不同啊,有好的presim的话省很多时间

网友:
自己写点script,基本上是想看什么看什么,

网友:
前仿11enob?你的噪声源主要来自哪里?

网友:
十有八九是那些版图效应,lod之类的。要么再不济,pdk做的不好,source drain之类的前仿就没有as,ad这些基本参数?再怀疑一个,后仿网表哪里忘改了?反正这些东西只要细心好歹是能很容易debug出来的。

网友:
对@!!  深亚微米下,不提计生的后防也和前仿差别很大。如果不注意,As,ad,Los,ose,wpe等效于足以让运放死掉。

网友:
那里stress effect没有这么恐怖,呵呵
而且楼主是smic013的,那时候LOD、WPE都没有这么明显
当然做layout是要仔细的,需要一致性好,即使有偏差也是一起偏,没有关的
我曾经电流镜size差了一倍,仿真结果照样挺好,就是共模偏了而已

网友(2012-05-01):
回复 网友B:

   我曾经电流镜size差了一倍,仿真结果照样挺好,就是共模偏了而已,有过相同经历,当时还以为是共模反馈的问题。

网友:
一个12bit的ADC,通常SNDR测试结果能奔着71、2dBFS去。如果前仿真只有11bit,建议楼主找找原因,这distortion也忒大了。搞不好是一些schematic的东西在postsim中恶化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这些参数的含义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越到过

网友(2016-04-28):
前仿位数有点低了吧。还有130n不算深亚微米吧,效应影响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