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ST中的Keep Hierarchy对设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2-22):
综合选项里面有一个Keep Hierarchy,师姐说是保持模块边界,但不知道这个选项会对综合结果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呢?

网友:
建议你把这个选项设成soft。

keep hierarchy是设置综合后层次结构的。如果选了这个,那么综合后MAP的时候就会保持你RTL设计的层次结构。好处在于,设置之后,你用CHIPSCOPE调试时看到的层次结构跟你的设计是一样的,找信号很方便。缺点是这样,xilinx 的工具就不能在设计层次间进行设计优化了。

所以,建议你设成soft,意思就是综合后保持层次结构,但是P&R的时候可以打破层次结构进行优化。这样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我选择NO的话,综合完成以后,在chipscope中有些信号会找不到,但是应该还是能找到其它跟它相连的信号吧?
而且选择NO的话是不能得到最好的综合优化结果啊?
我看到过一个帖子,好像说Keep Hierarchy可能会影响最后设计运行的速度...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网友:
从chipscope里面找信号,信号连接是存在的,但是信号名有可能变化了。因为有的信号综合后会被改名。这个你用过synplify综合就清楚了。synplify也有这个keep hierarchy的选项。

选SOFT吧,然后用xplorer多跑几个case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这个选项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
相当于你设置了一个框架,只能在这个框架内布局布线,可能会导致时序紧张和面积增加。
不过在时序和面积都不是问题的前提下,在前期调试时,一般选择保持结构,以便于找信号和了解各个模块的资源利用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xplorer多跑几个case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
   xplorer是干什么用的啊?多跑几个case是指?

网友:
xplorer是xilinx嵌在ISE里面的一个工具啊。你找找。。 可以根据不同的goal跑多次综合、布局布线,知道找到一个score为0,就是最好结果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