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如何使时钟信号延迟几个周期

楼主(2012-02-22):
请教大家,如何使时钟信号延迟几个周期,比如说在a时刻,时钟就结束,我确希望它能够推迟几个周期,用于自己的数据处理

网友:
为什么不使能数据延迟几个周期再处理呢?最好不要试图控制时钟延迟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使能数据延迟几个周期再处理呢?最好不要试图控制时钟延迟

我知道最好不要试图控制时钟延迟,但是我现在有这个需求,需要在时钟结束后的几十个周期内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但是只有一个pclk,这个时钟已经停止了。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那些过来的数据就没有随路时钟吗?

网友:
只有一个时钟 而且时钟还停了 那就只有组合逻辑在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些过来的数据就没有随路时钟吗?

当pclk停止之前,数据随之传输,在pclk停止后,数据要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没有时钟了,该模块没有系统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一个时钟 而且时钟还停了 那就只有组合逻辑在跑了

我需要时钟,只需要时钟能够持续几个周期,但是没有办法啊

网友:
叫你做这个设计的家伙《碟中谍》看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此话怎讲?我觉得数字电路实现不了了,得求助于模拟电路,呵呵呵

网友:
这个应用很奇特。不了怎么处理。
似乎是你希望有一个学习暂时的时钟然后持续自振荡的功能。似乎可以用锁相环来实现

网友:
你是做视频处理? 为什么pclk会消失,一般是不会消失的。

网友:
没有时钟就不能干活了?太过于追求同步逻辑了吧。这个要是用模拟来为了实现时钟延迟,代价也太大了。还是从系统上多想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做视频处理? 为什么pclk会消失,一般是不会消失的

呵呵,就是视频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应用很奇特。不了怎么处理。
似乎是你希望有一个学习暂时的时钟然后持续自振荡的功能。似乎可以用锁相环来实现

你确定,PLL在没有reference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我觉得PLL的相位无法锁定,会崩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时钟就不能干活了?太过于追求同步逻辑了吧。这个要是用模拟来为了实现时钟延迟,代价也太大了。还是从系统上多想想办法

如果要外面拉一条时钟线,当然可以,问题是,这样需要对主板做稍微的改变,用户不希望这么做,我们可以做的很复杂,但是他们必须得心应手

网友:
回复 网友H:

    当然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时钟,所以我想问问楼主是不是这样的应用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当然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时钟,所以我想问问楼主是不是这样的应用需求。

没有啦,就是为一个稳定的时钟发愁呢

网友:
有一个办法,就是用逻辑搭一个震荡电路,但时钟不太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一个办法,就是用逻辑搭一个震荡电路,但时钟不太稳定

呵呵,这个精度太差啦。还是加个晶振吧

网友:
使用一个负逻辑将时钟屏蔽即可

网友:
我做了这么久视频处理,没见过这种情况.假如真的有这种需要,应该加一个ram,这个会消失的时钟只用于存储,额外用一个必然存在的时钟(比如外部晶振给出的时钟)做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I:

   LCD driver本身只有一个pclk吧,不同的是LCD driver的数据实时处理,不需要时间延迟。我却希望有时间延迟,有足够的时间数据处理。

打算再集成一个晶振,呵呵,的却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不知道你的lcd driver具体指什么?tcon?tv-engine?这我都做过,没见过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不知道你的lcd driver具体指什么?tcon?tv-engine?这我都做过,没见过这种问题.

一般的LCD driver基本上只需要外部时钟就可以处理了,时钟停止后不需要数据处理,所以碰不到这种情况。
但我的系统是连接到driver和host之间,架构用到AHB总线,有一些数据处理,呵呵,所以考虑集成个晶振啦。

网友:
学习了,不太了解,没遇到过

网友:
继续观望中

网友:
这个时钟不管怎么产生的,总有个源头,是不是从源头考虑处理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当然好啦,呵呵,但是对入嵌入式的芯片来说,往往身不由己,问题需要自身来解决,不能指望人家改主板,呵呵

网友:
不知道芯片内部是否有ring osc或者其他osc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目前的办法就是加一个oscillator,呵呵,牺牲一点面积啦

网友:
如果没有其他任何时钟的话,要解决是没什么很好的办法。可以借助一下delay cell吧,但这个delay不是精确的,必须保证可能的最小delay满足要求才行。
BTW,这个设计好别扭。。。

网友:
随路时钟就可以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保证功能的正确性才是最重要的,面积可以在此前提下压缩

    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使用ring osc

网友(2012-04-04):
  好奇怪的需求

网友:
跟你所说,还真是要设计成时序电路比较好,何必纠结呢?

网友:
没有时钟就谈不上延时周期了,如果真的需要这么做,自己加个内部的osc 也可以,但是这是最坏的打算。比较怀疑设计有问题,换其他的设计思路吧,否这这样的可能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