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功率器件的漏端matel和源端matel布线时有没有特别的讲究?

楼主(2012-02-22):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正,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我认为功率管的话~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他的电流!所以设计时一定要把电流算好,相应的要多宽的metal!布线的话电流流畅,分配均匀,寄生电阻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