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lan group问题

楼主(2012-02-22):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是后端新手,目前正在使用ICC来进行floor planning的工作,参考synopsys的 ICC hierarchical reference methodology,将top level中的几个大模块做成plan group。我的设计是一嵌入式多媒体芯片,里面含有十几个memory,很多个memory要被多个block 共享,memory都在top level层次。我用直接将大模块create_plan_group,得到的结果让我很不满意。如下图

FP_plan_groups

FP_plan_groups

ICC将所有不是plan group的模块全部放在了一起,而我是希望memory的放置根据它们和plan group的逻辑联系来确定,至少应该和没有create_plan_groups之前,使用 virtual flat placement得到的结果比较接近。我现在有几点疑问:

1. 我希望不要把所有没有被group的standard cell 和memory放置在一个矩形内,很多memory我希望放在各个group之前,这个是必须手动摆放吗?有没有一些半自动的方法?

2. 我希望有些模块可以沿着memory的边界来确定形状,我希望有些是L形的,如果要设置L形的话,我是不是必须自己把形状完全确定好,它才能生成一个L形的group?

3. 是不是所有的standard cell都必须放在某个 group里面? 我觉得把一些大的block做成plan_group,其他的小逻辑分散在group之间,应该能让工具优化timing的时候自由度更大吧?但是ICC似乎把这些逻辑全部都驱赶到一块了。

先问这么多了,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疑惑中,同求解答

网友(2012-05-14):
bang 你定下

网友:
icc和 encounter有什么区别?

网友:
喜欢用encounter做floorplan

网友:
memory只能包含在某个plan group里面,也就是某个module里面,不可能包含在多个module,

plan group是paritition level, 各自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