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vhd文件和一个.bit文件,同属于一个项目

楼主(2012-02-22):
这两个文件是不是包含着程序本身,还有关于硬件的配置,还有引脚的分配这些信息,应该都有包涵吧,bit文件本身应该就可以下载到fpga当中运行了,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有了这两个文件怎么才能还原这个工程,进行硬件配置的查看,引脚分配的查看,用ise软件进行下载呢?

楼主:
还有一个.ufc文件

网友:
.vhd文件是硬件描述语言文件,应该是设计的源代码,但不包含任何结构信息,需要通过工具进行综合布局布线后才能看到和FPGA有关的结构信息;.bit文件是位比特流文件,确实是下载到FPGA中的文件,但它本身你是无法看到硬件配置信息的,管脚分配或者约束文件之类的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可以去看。总之,只有这两个文件是不足够还原工程的。

网友:
你先看看vhd文件齐全不?如果齐全的话,应该可以还原整个工程
bit文件能够直接下载到对应的FPGA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