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关于ocean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请问各位大神,我在仿真一个PA,做corner的时候用ocean仿完pss之后,怎样才能看功率曲线呢,是在result browser里吗,还是在ocean里就有程序呢?
正常情况下是在ADE里面跑完spectre,就用direct plot form直接画出来就行了.但是用ocean应该怎么弄呢?谢谢啦~~~
下面是部分ocean程序:
analysis('pss ?fund "900M"  ?harms "3"  ?errpreset "moderate"
  ?param "pin"  ?start "-10"  ?stop "10"  ?sweepStep "1"
  ?restart ""  )
analysis('psp ?sweeptype "absolute"  ?start "100M"  ?stop "2G"
  ?step "10M"  ?portharmsvec list("1" "1")  ?ports "[PORT1 PORT2]"  ?donoise ""
  ?maxsideband ""  )

楼主:
求牛人们帮忙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你先确定simulation results储存在那个位置。
Plot功能里面有个Results Browser,指定simulation results的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simulation data,如果要画出Power sweep还得用spectre calculator。
看看online help熟悉一下Results Browser跟spectre calculator的使用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