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中基准电压源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如图的基准源,基准电压大概在1.3V左右。请问怎样才能把其值调到1.2V。 Vref=Vbe+R1/R0*Vt*lnn   R0的值基本调不了,否则运放两个端口压差增大,然后要满足温漂R1的值也变不了,如果改变运放的增益影响也不是很大,最小能输出在1.26V稳压
  请问怎样调整能使输出电压在1.2V左右

网友:
你给BJT的电流是多大?如果给的电流太大的话,就是会抬高输出电压的。

网友:
减小通过bjt的电流,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