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di中如何固定一个pin脚[已解决]

楼主(2012-02-22):
请问各位,如果设计中有pin也有pad

在edi的导入时候已经用io文件将pad的位置固定下来了

pin的位置还没固定,

考虑到和其他模块的接口问题,需要将pin的位置固定在某一个特定的坐标,或者说core的一个边缘上,

那么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不是先edit pin,把pin放到某一个位置上,将status改成fixed属性,然后在placement mode上面,选择-placeIoPins false即可?后续的CTS,route的mode都不用管了?

网友:
-placeIoPins false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