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是nwell-ring包在里面好还是pwell-ring包在里面好?

楼主(2012-02-22):
作一个pmos和一个nmos,designer要求用p/n 两圈diffusion ring保护起来,请问是nwell-ring作在里面好还是pwell-ring包在里面好? 有什么道理吗?

网友:
如果该模块版图比较敏感,那就先用P+(地)包起来,然后用N+(电源包起来)
如果该模块版图属噪声源,那就先用N+(电源)包起来,然后用P+(地)包起来

网友:
楼上能否深入的讲讲?具体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请深入的讲解一下,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教原理~

网友:
有人說都好
ㄧ般都是
N 在外P在內  N可組隔 P可增加 BODY contact

网友:
    如果模块是噪声源是不是要先P再 N啊?P+吸收里面的噪声,N+阻止模块里面的噪声出去

网友:
其实可以从多子和少子的原理去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哦,受教了,不错的分析!

网友:
看哪种管子,第四端的内,相反的外,仅指管子

网友:
还是不咋懂原理  大胆猜测是否和PN结的正向反向有关  一般为2#的做法

网友:
看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感觉像老中医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该模块版图比较敏感,那就先用P+(地)包起来,然后用N+(电源包起来)
如果该模块版图属噪声源,那就先用N+(电源)包起来,然后用P+(地)包起来”

      对于上述观点,是不是可以从P+和N+所接电位方面解释:

    P+接地,N+接电源,一般情况下
         地相对于电源来说更“干净”或者“安静”一些,本身的噪声小,受到噪声的干扰(抗噪声能力)也小;
         而电源通常不稳定,噪声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它是噪声源。
   所有就可以解释上述做法,用接地的P+去保护敏感电路或者去隔离噪声源。

至于 6# motofatfat
的解释“有人說都好
ㄧ般都是
N 在外P在內  N可組隔 P可增加 BODY contact”  不清楚,请具体解释?

8# huang.xiwei  的解释
其实可以从多子和少子的原理去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似乎没道理,如何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可以从多子和少子的原理去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你的上述解释似乎没道理,如何分析?请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 的解释
“有人說都好
ㄧ般都是
N 在外P在內  N可組隔 P可增加 BODY contact”

对上述不是很清楚,请具体解释。谢谢!

网友:
应该是P ring在里,N ring在外。Pmos是做在nwell里面的,nwell可以和P ring很好的形成反偏耗尽层,减小nwell的寄生电容。同时psub上的nmos工作时产生衬底电流,是电子。p ring 可以帮助提供更多的空穴去复合电子。p ring很浅只有0.1um左右,而nwell有1.5um。所以如果p ring 在外,当电子逃出n ring后就已经很深了,浅的p ring 起的隔离效果就不好。

网友:
画个guard ring哪里有那么复杂,原则很简单,自己的电路衬底用自己的地接好,然后用well隔离,让噪声经过一个高阻通路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这里说的是两个管子用双环,感觉很大可能都是为了防止latch up。这样环的顺序就定了,内圈base guardring接管子衬底电位,用来减小衬底电阻,外圈是collect guardring,吸收少子。
而我们讨论的是模块与模块之间为防noise再加双环的顺序。这样做其实很费面积,我至今还没遇到过,所以哪个内哪个外我没有真正的经验可谈。前面我回复的那个顺序,是我从以前资料里截取的。对错还是自己分析好,千万别轻信了。。。。。个人觉得版主的解释很好啊。
说说我的理解吧,这里说的noise,应该是通过衬底传导的衬底电流?所以就要通过一个更低的电阻通路把衬底传过来的噪声电流给传导出去。而现在用的工艺基本都是p-sub工艺,所以接地的ptap更能吸收噪声(据说能吸收95%,不知道真假)。而有nwell的ntap好处自然是更深隔离效果更佳,能吸收游离的电子。
以上都是我的纸上谈兵,还是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讲讲吧。

网友(2012-04-08):
几乎所有的都可以将N阱环放在里面,如果不放心可以打三层环,原因是N阱比较深,接高电位有利于吸收衬底中的少子电子,噪声源模块一定要将N阱放在里面,宽度还要增加,p环要贴近n阱环,如有高人有简介请发信指教,相互交流!

网友(2012-05-26):
如果是功率管和内部电路隔开,最好做三层环,依次是P+ ring, Nwell ring, P+ring

网友:
关键是不要触发寄生的bjt

网友:
N+ RING可以吸收高频,吸收效果不好+则可以吸收高低频噪声,吸收效果好.N+更实际的用途在于做隔断墙,因为N_WELL很深,增加噪声传播阻力.在LAYOUT时候,应该更多使用P+吸收噪声,N+吸收效果差,但是可以用来做隔断墙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版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