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tf to tluplus

楼主(2012-02-22):
论坛的各位大侠,怎样由itf文件转出two operating corners: min and max 一般 由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tluplus 只生成一个啊,请大侠们帮忙

楼主:
没人顶啊,各位版主帮帮忙啊

网友:
谁家的工艺呀?只给你一个ITF文件?
max type min的都得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TSMC的.35工艺,只有一个itf文件

网友:
我也记得通常都是三个corner的,提参的时候也是要提三个corner的,转max和min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35的可以不用那么精准?这个不太清楚,问下foundry好了

或者,你只用这一个TLU+做设计,最后PT验证timing,能符合要求就差不多

网友(2013-07-25):
itf和tluplus文件一般都是问厂家拿的,若只能拿到itf文件,那就由我们自己转tluplus,itf to tluplus用命令: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tluplus 即可。
另,要是厂家只给一个corner的itf文件,那么,可以通过查阅edr pdf,修改相应的工艺参数,由typical corner改出其他corner的itf文件。

网友(2015-03-12):
回复 网友C:
怎么修改?

网友:
>= 0.18um的design都是一个itf的 (有itf就不错了,否则要自己写) ,

因此一个grd,tluplus 也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时候timing 很简单,无所谓几个corner,

自己加点margin即可

网友(2015-10-16):
谢谢大家,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6-10-07):
itf2TLUPlus 能不能发一个

网友(2019-11-16):
请问edr文件在哪儿找的?

网友(2020-12-25):
学到了!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