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谁能帮我看看这个自动打孔的skill脚本错在哪里啊??(已解决,正确code贴在最后)

楼主(2012-02-22):
求大家帮帮忙~~~我没查出来
procedure(p()
enterBox(?prompts
list("enter a Bbox")
?doneProc "pointdonehw"
)    ;enterBox end
)    ;p() end

procedure(pointdonehw(w done pts)
if(done then
xl=xCoord(lowerLeft(pts))
yl=yCoord(lowerLeft(pts))
xu=xCoord(upperRight(pts))
yu=yCoord(upperRight(pts))
)    ;if end
)    ;pointdonehw  end

procedure(hw()
geDeselectAllFig()
xl=0
yl=0
xu=0
yu=0
list_m1=list()
list_m2=list()
list_m3=list()
list_m4=list()
list_top=list()
list_bottom=list()
contact_xl=0
contact_yl=0
contact_xu=0
bottom=0
top=0

p()
load("1");这里load的内容为{leHiYank()  addPoint(xl:yl)  addPoint(xu:yu)  leHiPaste()  addPoint(xl-1000:yl)}
geDeselectAllFig()

geSingleSelectBox(hiGetCurrentWindow() nil list(xl-1000:y1 xu-1000:yu))

w=geGetSelectedSet()

for(i 0 (length(w)-1)
if((nth(i  w)~>layerName=="M1"&&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1=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2"&&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2=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3"&&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3=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4"&&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4=nth(i  w)~>bBox
)

)

if(list_m1!=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1
bottom=1
  else if(list_m2!=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2
  bottom=2
   else if(list_m3!=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3
   bottom=3

   else printf("no bottom layer")
    )
   )
  )

if(list_m4!=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1
top=4
  else if(list_m3!=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3
  bottom=3
   else if(list_m2!=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2
   bottom=2

   else printf("no top layer")
    )
   )
  )

if(
caar(list_bottom)>caar(list_top)
then
contact_xl=ca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l=caar(list_top)
)

if(
caadr(list_bottom)>ca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yl=ca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l=caadr(list_top)
)

if(
cadar(list_bottom)>cadar(list_top)
then
contact_yl=cad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l=cadar(list_top)
)

if(
cadadr(list_bottom)>cad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yl=cad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l=cadadr(list_top)
)

xabs=abs(contact_xu-contact_xl)
yabs=abs(contact_yu-contact_yl)

x=xabs/2+xl
y=yabs/2+yl

rows=float(truncate((yabs-0.14+1e-6)/0.22)+1)
cols=float(truncate((xabs-0.14+1e-6)/0.22)+1)

for(i bottom+1 top
if(i==2 then
leCreatContact(geGetEditRep() "V2_M1"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3 then
leCreatContact(geGetEditRep() "V3_M2"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4 then
leCreatContact(geGetEditRep() "V4_M3"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leHiDelete()
)

hiSetBindKey(Layout" "Alt<key>p" "hw")

楼主:
有哪位大侠帮忙调试一下?

网友:
根据你字面上的命名规则,我觉得
107~113行的判断语句确定的是contact_xu参数,
123~129行确定的是contact_yu参数。

楼主:
if(
caadr(list_bottom)>ca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xl=ca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l=caadr(list_top)
)

这个地方我改了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if(
caadr(list_bottom)>ca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xl=ca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l=caadr(list_top)
)

这个地方我改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什么情况?脚本不运行还是没能打孔?

网友:
contact_xu,contact_yu参数应该取较小值。也就是说,选择contact_xu参数和contact_yu参数的if语句判断条件中的“>”要改成“<”。
还不行的话麻烦吧具体情况描述一下,手头没法调试,不知道具体出错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修改了一下,请帮我看看,谢谢
但是还是不行。提示错误为

*Error* leCreateContact: shoul be an integer (type template = "dtltnnxxnnt") -4489.0
请你帮我看看我的数值取整哪里出问题了??

procedure(p()
enterBox(?prompts
list("enter a Bbox")
?doneProc "pointdonehw"
)    ;enterBox end
)    ;p() end

procedure(pointdonehw(w done pts)
if(done then
xl=xCoord(lowerLeft(pts))
yl=yCoord(lowerLeft(pts))
xu=xCoord(upperRight(pts))
yu=yCoord(upperRight(pts))
)    ;if end
)    ;pointdonehw  end

procedure(hw()
geDeselectAllFig()
xl=0
yl=0
xu=0
yu=0
list_m1=list()
list_m2=list()
list_m3=list()
list_m4=list()
list_top=list()
list_bottom=list()
contact_xl=0
contact_yl=0
contact_xu=0
bottom=0
top=0

p()
load("1");这里load的内容为{leHiYank()  addPoint(xl:yl)  addPoint(xu:yu)  leHiPaste()  addPoint(xl-1000:yl)}
geDeselectAllFig()

geSingleSelectBox(hiGetCurrentWindow() nil list(xl-1000:y1 xu-1000:yu))

w=geGetSelectedSet()

for(i 0 (length(w)-1)
if((nth(i  w)~>layerName=="M1"&&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1=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2"&&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2=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3"&&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3=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4"&&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4=nth(i  w)~>bBox
)

)

if(list_m1!=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1
bottom=1
  else if(list_m2!=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2
  bottom=2
   else if(list_m3!=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3
   bottom=3

   else printf("no bottom layer")
    )
   )
  )

if(list_m4!=nil then
list_top=list_m4
top=4
  else if(list_m3!=nil then
  list_top=list_m3
  top=3
   else if(list_m2!=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2
   top=2

   else printf("no top layer")
    )
   )
  )

if(
caar(list_bottom)>caar(list_top)
then
contact_xl=ca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l=caar(list_top)
)

if(
caadr(list_bottom)<ca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xu=ca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u=caadr(list_top)
)

if(
cadar(list_bottom)>cadar(list_top)
then
contact_yl=cad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l=cadar(list_top)
)

if(
cadadr(list_bottom)<cad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yu=cad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u=cadadr(list_top)
)

xabs=abs(contact_xu-contact_xl)
yabs=abs(contact_yu-contact_yl)

x=xabs/2+xl
y=yabs/2+yl

rows=float(truncate((yabs-0.14+1e-6)/0.22)+1)
cols=float(truncate((xabs-0.14+1e-6)/0.22)+1)

for(i bottom+1 top
if(i==2 then
leCreatContact(geGetEditRep() "V2_M1"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3 then
leCreatContact(geGetEditRep() "V3_M2"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4 then
leCreatContact(geGetEditRep() "V4_M3"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leHiDelete()
)

hiSetBindKey(Layout" "Alt<key>p" "hw")

网友:
rows,cols用truncate取整以后你怎么又变成float了,把float()函数去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oat去掉了,但是孔还是不出来,可能是我的row和col值取的不对?
我再试试

网友:
不清楚你geSingleSelectBox(hiGetCurrentWindow() nil list(xl-1000:y1 xu-1000:yu))中减去1000是干什么。
我以为你只是要在两层金属线的交叉处打孔,只是想自定义间距而已,因工艺不同,在你程序基础上改了些参数和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实测仅可用于任意两层邻接金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改的是哪里?我可以看看试试吗,我的这个code也是别人帮我写的
我只是在调试使用。目的就是在两层临接金属打孔的。不是要打一个,而是根据得到的
线宽尽可能多的打孔。
能否将你改好的发给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
   )

if(
caar(list_bottom)>caar(list_top)
then
contact_xl=ca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l=caar(list_top)
)

if(
caadr(list_bottom)<ca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xu=ca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u=caadr(list_top)
)

if(
cadar(list_bottom)>cadar(list_top)
then
contact_yl=cad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l=cadar(list_top)
)

if(
cadadr(list_bottom)<cad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yu=cad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u=cadadr(list_top)
)

xabs=contact_xu-contact_xl
yabs=contact_yu-contact_yl

x=xabs/2+contact_xl
y=yabs/2+contact_yl

rows=truncate(yabs/0.22)
cols=truncate(xabs/0.22)

for(i bottom+1 top
if(i==2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2_M1" x: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3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3_M2" x: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4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4_M3" x: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leHiDelete()
)

hiSetBindKey(Layout" "Alt<key>p" "hw")

网友:
额,竟然没有复制完。下面这个才是。因为工艺不同,相应名字也不一样,没发我改过的,直接在你的代码上修改了相应的部分,应该可以直接用。没调试过,有问题再讨论。
procedure(p()
enterBox(?prompts
list("enter a Bbox")
?doneProc "pointdonehw"
)    ;enterBox end
)    ;p() end

procedure(pointdonehw(w done pts)
if(done then
xl=xCoord(lowerLeft(pts))
yl=yCoord(lowerLeft(pts))
xu=xCoord(upperRight(pts))
yu=yCoord(upperRight(pts))
)    ;if end
)    ;pointdonehw  end

procedure(hw()
geDeselectAllFig()
xl=0
yl=0
xu=0
yu=0
list_m1=list()
list_m2=list()
list_m3=list()
list_m4=list()
list_top=list()
list_bottom=list()
contact_xl=0
contact_yl=0
contact_xu=0
contact_yu=0
bottom=0
top=0

p()
;load("1");这里load的内容为{leHiYank()  addPoint(xl:yl)  addPoint(xu:yu)  leHiPaste()  addPoint(xl-1000:yl)}
;geDeselectAllFig()

;geSingleSelectBox(hiGetCurrentWindow() nil list(xl-1000:y1 xu-1000:yu))

w=geGetSelectedSet()

for(i 0 (length(w)-1)
if((nth(i  w)~>layerName=="M1"&&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1=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2"&&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2=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3"&&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3=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4"&&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4=nth(i  w)~>bBox
)

)

if(list_m1!=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1
bottom=1
   else if(list_m2!=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2
   bottom=2
    else if(list_m3!=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3
    bottom=3

    else printf("no bottom layer")
     )
    )
   )

if(list_m4!=nil then
list_top=list_m4
top=4
   else if(list_m3!=nil then
   list_top=list_m3
   top=3
    else if(list_m2!=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2
    top=2

    else printf("no top layer")
     )
    )
   )

if(
caar(list_bottom)>caar(list_top)
then
contact_xl=ca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l=caar(list_top)
)

if(
caadr(list_bottom)<ca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xu=ca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u=caadr(list_top)
)

if(
cadar(list_bottom)>cadar(list_top)
then
contact_yl=cad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l=cadar(list_top)
)

if(
cadadr(list_bottom)<cad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yu=cad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u=cadadr(list_top)
)

xabs=contact_xu-contact_xl
yabs=contact_yu-contact_yl

x=xabs/2+contact_xl
y=yabs/2+contact_yl

rows=truncate(yabs/0.22)
cols=truncate(xabs/0.22)

for(i bottom+1 top
if(i==2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2_M1" x: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3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3_M2" x: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4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4_M3" x: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leHiDelete()
)

hiSetBindKey(Layout" "Alt<key>p" "hw")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根据你修改的内容已经调试好了,结果也出来了。我只是根据结果又稍作了一点修改,我再贴一下吧,有需要的人会用到。

procedure(p()
enterBox(?prompts
list("enter a Bbox")
?doneProc "pointdonehw"
)    ;enterBox end
)    ;p() end

procedure(pointdonehw(w done pts)
if(done then
xl=xCoord(lowerLeft(pts))
yl=yCoord(lowerLeft(pts))
xu=xCoord(upperRight(pts))
yu=yCoord(upperRight(pts))
)    ;if end
)    ;pointdonehw  end

procedure(hw()
geDeselectAllFig()
xl=0
yl=0
xu=0
yu=0
list_m1=list()
list_m2=list()
list_m3=list()
list_m4=list()
list_top=list()
list_bottom=list()
contact_xl=0
contact_yl=0
contact_xu=0
contact_yu=0
bottom=0
top=0

p()
;load("1");这里load的内容为{leHiYank()  addPoint(xl:yl)  addPoint(xu:yu)  leHiPaste()  addPoint(xl-1000:yl) cancelEnterFun()}  这里需要将大括号里得内容新建一个文件,用来load。
;geDeselectAllFig()

;geSingleSelectBox(hiGetCurrentWindow() nil list(xl-1000:y1 xu-1000:yu))

w=geGetSelectedSet()

for(i 0 (length(w)-1)
if((nth(i  w)~>layerName=="M1"&&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1=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2"&&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2=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3"&&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3=nth(i  w)~>bBox
)

if((nth(i  w)~>layerName=="M4"&&nth(i  w)~>purpose=="logic")!=nil
then
list_m4=nth(i  w)~>bBox
)

)

if(list_m1!=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1
bottom=1
   else if(list_m2!=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2
   bottom=2
    else if(list_m3!=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3
    bottom=3

    else printf("no bottom layer")
     )
    )
   )

if(list_m4!=nil then
list_top=list_m4
top=4
   else if(list_m3!=nil then
   list_top=list_m3
   top=3
    else if(list_m2!=nil then
    list_bottom=list_m2
    top=2

    else printf("no top layer")
     )
    )
   )

if(
caar(list_bottom)>caar(list_top)
then
contact_xl=ca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l=caar(list_top)
)

if(
caadr(list_bottom)<ca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xu=ca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u=caadr(list_top)
)

if(
cadar(list_bottom)>cadar(list_top)
then
contact_yl=cada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l=cadar(list_top)
)

if(
cadadr(list_bottom)<cadadr(list_top)
then
contact_yu=cadadr(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yu=cadadr(list_top)
)

xabs=contact_xu-contact_xl
yabs=contact_yu-contact_yl

x=xabs/2+contact_xl
y=yabs/2+contact_yl

rows=truncate(yabs/0.22)
cols=truncate(xabs/0.22)

for(i bottom+1 top
if(i==2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2_M1"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3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3_M2"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if(i==4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V4_M3" x+1000:y "R0" 0.1 0.1 rows cols 0.22 0.22 "center" "center")

)

leHiDelete()  ;这句还是需要留着的,应该是为了删除load里面的结果
)

hiSetBindKey(Layout" "Alt<key>p" "hw")

网友:
呵呵,今天刚好看到哦,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2-06-24):
楼主好人 babmb好人

网友(2012-08-27):
请问不同的工艺下,需要改那些内容?

网友(2012-10-15):
好文,好人,顺便同问“请问不同的工艺下,需要改那些内容?”

网友:
5141usr6上用不起来,要是能实现自动打孔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功能。

网友(2012-11-30):
回复 网友B:
{leHiYank()  addPoint(xl:yl)  addPoint(xu:yu)  leHiPaste()  addPoint(xl-1000:yl) cancelEnterFun()}

   请问下,为什么上面这段语句要重新建个文件再load   我把这段话直接放上去,或者作为一个自定义函数,程序都显示错误,是不是有什么规定?

网友(2014-04-10):
我按照你的程序做了,可是没有出来,可以指点下要点么,比如不同工艺需要改动哪里?和load如何load啊,

网友(2015-08-31):
这个真的很有用, 但是我只想说IC6 基本解决了相关所有问题。

网友:
感謝分享~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
可以請問一下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嗎?

网友(2016-07-09):
回复 网友A:

兄弟不同工艺怎么修改?

网友(2017-02-14):
If (
caadr (list_bottom)> caadr (list_top)
then
contact_xl = caadr (list_bottom)
else
contact_xl = caadr (list_top)
)

网友(2023-09-13):
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