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pagated clock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22):
本人新接触后端学习,工具是Astro ,在time setup中environment有一个选项  ignore propagated clock,问一下是做什么的呢?好像在STA中也出现了,不明白,还望各位牛人指点

楼主:
工具是Astro

网友:
clock tree 之前 ignore propagated clock
clock tree 之后 propagated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弄明白了

网友(2012-10-11):
clock tree 之前 ignore propagated clock
clock tree 之后 propagated clock

这个clock tree 是指包括 时钟树优化吗?

网友:
就是指的做CTS之前和之后

网友:
不包括CTS优化?

网友:
CTS时会有时钟树优化的,不过还可以单独进行时钟树优化C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