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与 spice的区别

楼主(2012-02-22):
如题,希望哪位大侠普及一下,本人新手,勿怪,

网友:
个人理解哈。calibre比较的是spice网表,但拿到的IP及std的网表都是cdl形式的,需要自己写个脚本把cdl加到一个spice里然后才可以做LVS

网友A:
cdl基本是spcie格式的,略有不同,主要是用来做LVS的,只包含LVS中需要比较的参数。

SPICE用来做仿真,包含最完整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l通常是厂家提供的,用来做LVS的。通过子电路的形式来写的,即使是顶层单元,也要用子电路形式。
spice则略有不同,顶层模块没有子电路的外框。也可以用来做LVS,需要手动提取。直接提取的为cdl形式的。spice还可以用来仿真。

网友(2012-05-16):
受教了,多谢

网友(2013-03-11):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一个东西呢。不知道啊

网友(2014-04-15):
cdl也可以拿来做仿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仿真CDL网表呢

网友(2014-07-08):
格式不同吧

网友:
差不多,略有格式上的区别,都可以做lvs,也都可以做仿真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如何把.cdl文件添加到.spi文件中?具体的语句是什么呢?v2lvs中没有找到相关的命令。谢谢!

网友(2015-08-28):
怎么还是没看懂啊!求解释!

网友(2018-03-21):
回复 楼主:

    请问.cdl网表除了厂家提供,自己DC综合以后的网表文件怎么转成.cdl网表后续仿真用呢?

网友:
cdl一般都是器件的连接关系,也可以用于仿真(前仿)
后端的spice仿真一般指的是带rc寄生的spi文件,用于后仿

网友:
回复 楼主:
CDL只是表达了电路之间的连接关系,可以用于版图和电路图匹配时使用,spice不仅可以描述电路的连接关系。还能当做测试平台。

网友(2019-04-12):
还是没太懂。。。

网友:
Cdl里面的fet是m开头的,只有lvs需要的参数
Netlist里面的fet是x或者t开头的,有hspice或者spectre的参数

网友(2020-04-08):
thanks for ur sharing

网友(2020-07-07):
请问一下,spi是否为公司提供,cdl是公司提供?

网友(2020-11-06):
个人理解,cdl是spice格式的一种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直接cat在一起就行

网友(2022-10-24):
还是没懂

网友E(2023-09-14):
引用 网友A:
cdl基本是spcie格式的,略有不同,主要是用来做LVS的,只包含LVS中需要比较的参数。

SPICE用来做仿真,包 ...

cdl 全称是什么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cdl 全称是什么 请教

Circuit Description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