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PGA+DAC0832的组合制作DDS的数字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2-02-22):
使用FPGA+DAC0832的组合制作DDS的数字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正弦波、三角波、方波。频率、幅度和占空比可调。请问选用哪种FPGA开发版比较好?希望大侠支招~~~

网友:
DAC0832频率太低了,你换个高频的DA,至于FPGA一般问题不是很大,基本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