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问题

楼主(2012-02-23):
各位VHDL大牛,我以前一直用verilog ,最近要看一个VHDL的代码,里面有个问题,描述如下:

  signal D_FPGA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
   .
   .
   .

  CTL_REG_INSTANCE: dbreg
    generic map (
      RST_VALUE => X"0000",
      MASK      => X"1f3f"
    )
    port map (
      C         => CLK_50MHZ,  -- IN
      RST       => RST,        -- IN
      EN_MCU    => CTL_SEL,    --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MCU     => D_MCU,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Q         => GPIO        -- OUT
      );

  SCRATCH_REG_INSTANCE: dbreg
    generic map (
      RST_VALUE => X"0000"     -- default value
    )
    port map (
      C         => CLK_50MHZ,  -- IN
      RST       => RST,        -- IN
      EN_MCU    => SCRATCH_SEL,--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MCU     => D_MCU,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Q         => open
      );

  D_FPGA <= REV_MAJOR_CONST & REV_MINOR_CONST when REV_SEL = '1' and NOE = '0' else
            (others => 'Z');
  D_FPGA <= IRQ when IRQ_SEL = '1' and NOE = '0' else (others => 'Z');
  D_FPGA <= "000000000000000" & disable_sr(1) when STATUS_SEL = '1' and NOE = '0' else (others => 'Z');

另外还有其他地方驱动D_FPGA这个信号,我不能理解一个信号为什么可以被多处并行驱动,希望有VHDL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除非有 if ... generate 来条件编译,否则这样是过不了的,和verilog一样。

楼主:
谢谢jackertja 的回复,不过问题的关键是编译通过了,综合也没问题。ISE12.3
一下是这个文件,

-------------------------------------------------------------------------------
-- DESIGN NOTES:
--   Structural file.
--
-------------------------------------------------------------------------------
-- Revision history:
--   June 2010           Pascal Boudreau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misc.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work.math_ext_pkg.all;
use work.conv_ext_pkg.all;
use work.cpuconst_pkg.all;

use work.fpga_system_pkg.all;
use work.mcu_if_pkg.all;
use work.adc_acq_pkg.all;
use work.awg_cal_tbl_pkg.all;
use work.awg_if_pkg.all;
use work.pd_if_pkg.all;
use work.reg_DR_based_pkg.all;
use work.pd_hex_to_dbm_conv_pkg.all;
use work.reg_BRAM16K_based_pkg.all;
use work.cl_lp_ctl_pkg.all;
use work.voa_pwm_pkg.all;
use work.alarm_monitor_pkg.all;
use work.reg_pkg.all;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architecture rtl of AAAAA is

  -----------------------------------------------------------------------------
  -- Constant
  -----------------------------------------------------------------------------
  constant NB_INPUTS  : integer := 15;
  constant NB_OUTPUTS : integer := 123;

  -----------------------------------------------------------------------------
  --
  -----------------------------------------------------------------------------
  type status_typ is array (0 to NB_AWG-1) of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

  -----------------------------------------------------------------------------
  -- FPGA System outputs
  -----------------------------------------------------------------------------
  signal RST               : std_logic; -- internally generated reset
  signal CLK_50MHZ         : std_logic;

  -----------------------------------------------------------------------------
  -- MCU
  -----------------------------------------------------------------------------
  signal ADDR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latched MCU address
  signal D_MCU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WR                : std_logic;
  signal AD_o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signal AD_i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signal AD_t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signal NOE               : std_logic;

  -----------------------------------------------------------------------------
  -- ADC Acquisition outputs
  -----------------------------------------------------------------------------
  signal current_slot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next_slot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dack              : std_logic_vector(0 downto 0);
  signal drdy              : std_logic_vector(0 downto 0);
  signal data              : adc_pdata;
  signal cal_data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al_data_i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ADC_DAT_i         : std_logic;
  signal ADC_CS_N_o        : std_logic;
  signal ADC_CLK_o         : std_logic;
  signal dack_concat       : std_logic_vector(NB_AWG downto 0);

  -----------------------------------------------------------------------------
  -- AWG
  -----------------------------------------------------------------------------
  -- Glue
  signal awg_reg_en        : std_logic_vector(NB_AWG-1 downto 0);
  signal pwm_load          : std_logic_vector(NB_AWG-1 downto 0);
  signal pwm_period_cnt    : std_logic_vector(AWG_PWM_WIDTH_CONST-1 downto 0);
  -- Output
  signal STATUS            : status_typ;
  signal TEMP              : temp_typ;
  signal AWG_o             : std_logic_vector(NB_AWG-1 downto 0);
  -- Input

  signal dack_awg          : std_logic_vector(NB_AWG-1 downto 0);
  signal drdy_awg          : std_logic_vector(NB_AWG-1 downto 0);
  signal drdy_awg_sr       : std_logic_vector((3*NB_AWG)-1 downto 0);

  -----------------------------------------------------------------------------
  -- MUXPD
  -----------------------------------------------------------------------------
  signal muxpd_reg_en      : std_logic;
  signal MUX_PD_HEX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MUX_PD_CH_HEX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MUX_PD_STRB_HEX   : std_logic;
  signal dack_pd           : std_logic;
  signal drdy_pd           : std_logic;
  signal mux_sel_i         : std_logic_vector(21 downto 0);
  signal MUX_SEL_o         : std_logic_vector(21 downto 0);
  signal next_slot_conv    :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signal ts_mux_map_reg_en : std_logic;
  signal ts_mux_map_reg0_en: std_logic;
  signal ts_mux_map_reg1_en: std_logic;

  -----------------------------------------------------------------------------
  -- MUXPD conv
  -----------------------------------------------------------------------------
  signal muxpd_conv_reg_en : std_logic;
  signal MUX_PD_DBM_VAL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MUX_PD_DBM_CH     :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signal MUX_PD_DBM_STRB   : std_logic;
  signal pd_pwr_reg_en     : std_logic;
  signal muxpd_addr        :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signal pd_hex_val_conv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 SVT
  -----------------------------------------------------------------------------
  signal cl_lp_strb        : std_logic;
  signal cl_lp_reg_en      : std_logic;
  signal avs_pwm_en        : std_logic;
  signal CL_LP_PASS_ADD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signal CL_LP_PWM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L_LP_PWM_CH      : std_logic_vector( 6 downto 0);
  signal CL_LP_PWM_STRB    : std_logic;
  signal cl_lp_pwm_strb_i  : std_logic;
  signal disable_sr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
  -- VOA PWM
  -----------------------------------------------------------------------------
  signal PWM_OUT           : std_logic_vector(0 to NUMBER_OF_OUTPUTS_CONST-1);
  signal voa_pwm_reg_en    : std_logic;

  -----------------------------------------------------------------------------
  -- Alarm
  -----------------------------------------------------------------------------
  signal alarm_reg_en      : std_logic;
  signal alarm_strb        : std_logic;
  signal alarm_ch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ALARM_INT         : std_logic;

  -----------------------------------------------------------------------------
  -- Registers and interrupts
  -----------------------------------------------------------------------------
  signal D_FPGA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top_reg_en        : std_logic;
  signal REV_SEL           : std_logic;
  signal IRQ_SEL           : std_logic;
  signal STATUS_SEL        : std_logic;
  signal IRM_SEL           : std_logic;
  signal CTL_SEL           : std_logic;
  signal SCRATCH_SEL       : std_logic;
  signal IRQ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IRM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GPIO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HTR_EN            : std_logic;

  -- IOBs
  signal concat_inputs     : std_logic_vector(NB_INPUTS-1 downto 0);
  signal concat_inputs_buf : std_logic_vector(NB_INPUTS-1 downto 0);
  signal concat_outputs    : std_logic_vector(NB_OUTPUTS-1 downto 0);
  signal concat_outputs_buf: std_logic_vector(NB_OUTPUTS-1 downto 0);

  -- IN
  signal RST_N_i           : std_logic;
  signal MCU_A_i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8);
  signal MCU_ALE1_i        : std_logic;
  signal MCU_WE_N_i        : std_logic;
  signal MCU_RE_N_i        : std_logic;
  signal MCU_FPGA_CE_N_i   : std_logic;
  signal DISABLE_i         : std_logic;
  -- OUT
  signal MCU_INT_o         : std_logic;
  signal H_o               : std_logic_vector(95 downto 0);

begin
  -----------------------------------------------------------------------------
  -- INPUTS
  -----------------------------------------------------------------------------
  concat_inputs         <= (
    DISABLE             &
    RST_N               &
    MCU_A               &
    MCU_ALE1            &
    MCU_WE_N            &
    MCU_RE_N            &
    MCU_FPGA_CE_N       &
    ADC_DAT
    );
  IBUF_GEN: for i in 0 to NB_INPUTS-1 generate
    IBUF_INST: IBUF
      port map (
        I  => concat_inputs(i),
        O  => concat_inputs_buf(i)
        );
  end generate;
  DISABLE_i        <= concat_inputs_buf(14);
  RST_N_i          <= concat_inputs_buf(13);
  MCU_A_i          <= concat_inputs_buf(12 downto 5);
  MCU_ALE1_i       <= concat_inputs_buf(4);
  MCU_WE_N_i       <= concat_inputs_buf(3);
  MCU_RE_N_i       <= concat_inputs_buf(2);
  MCU_FPGA_CE_N_i  <= concat_inputs_buf(1);
  ADC_DAT_i        <= concat_inputs_buf(0);

  -----------------------------------------------------------------------------
  -- OUTPUTS
  -----------------------------------------------------------------------------
  concat_outputs <= MUX_SEL_o & MCU_INT_o & ADC_CS_N_o & ADC_CLK_o & AWG_o & H_o;

  OBUF_GEN: for i in 0 to NB_OUTPUTS-1 generate
    OBUF_INST: OBUF
      generic map (
        DRIVE => 2,
        SLEW  => "SLOW"
        )
      port map (
        I  => concat_outputs(i),
        O  => concat_outputs_buf(i)
        );
  end generate;
  MUX_SEL   <= concat_outputs_buf(122 downto 101);
  MCU_INT   <= concat_outputs_buf(100);
  ADC_CS_N  <= concat_outputs_buf(99);
  ADC_CLK   <= concat_outputs_buf(98);
  AWG       <= concat_outputs_buf(97 downto 96);
  H         <= concat_outputs_buf(95 downto  0);

  -----------------------------------------------------------------------------
  -- INOUTS
  -----------------------------------------------------------------------------
  AD_BUF_GEN: for i in 0 to 7 generate
    AD_INST: IOBUF
      generic map (
        DRIVE => 4,
        SLEW  => "SLOW"
        )
      port map (
        IO => MCU_AD(i),
        I  => AD_o(i),
        O  => AD_i(i),
        T  => AD_t(i)
        );
  end generate;

  -----------------------------------------------------------------------------
  -- Clock management, reset & startup
  -----------------------------------------------------------------------------
  FPGA_SYSTEM_INSTANCE: FPGA_SYSTEM
    port map (
      RSTIN      => RST_N_i,   -- IN
      CLKIN      => CLK_25M,   -- IN
      RST        => RST,       -- OUT
      CLK        => open,      -- OUT
      CLK_HALF   => open,      -- OUT
      CLK_DOUBLE => CLK_50MHZ  -- OUT
      );

  -----------------------------------------------------------------------------
  -- MCU interface
  -----------------------------------------------------------------------------
  MCU_IF_INSTANCE: MCU_IF
    port map (
      RST       => RST,            -- IN
      CLK50     => CLK_50MHZ,      -- IN

      -- IO Interface
      MSn       => '1',            -- IN
      CSn       => MCU_FPGA_CE_N_i,-- IN
      WEn       => MCU_WE_N_i,     -- IN
      REn       => MCU_RE_N_i,     -- IN
      ALE1      => MCU_ALE1_i,     -- IN
      A         => MCU_A_i,        -- IN
      AD_I      => AD_i,           -- IN
      AD_O      => AD_o,           -- OUT
      AD_T      => AD_t,           -- OUT

      -- Core interface
      D_FPGA    => D_FPGA,         -- IN
      ADDR      => ADDR,           -- OUT
      D_MCU     => D_MCU,          -- OUT
      WR        => WR              -- OUT
      );
  NOE <= MCU_RE_N_i;

  -----------------------------------------------------------------------------
  -- ADC Acquisition
  -----------------------------------------------------------------------------
  dack_concat <= dack_awg & dack_pd;
  dack(0)     <= or_reduce(dack_concat);

  adc_acq_1: adc_acq
    generic map (
      MAX_SLOT    => 64,
      SLOT_WIDTH  => 6,
      CLK_DIVIDER => 3125
      )
    port map (
      RST          => RST,
      CLK          => CLK_50MHZ,

      -- Core interface
      SLOT         => "0111111110111111011111110011111101111111001111110111111110111111",
      DACK         => dack,
      CURRENT_SLOT => current_slot,
      NEXT_SLOT    => next_slot,
      DRDY         => drdy,
      DATA         => data,
      INTERVAL     => open,

      -- ADC Interfrace
      ADC_DATA(0)  => ADC_DAT_i,
      ADC_CSn      => ADC_CS_N_o,
      ADC_CLK      => ADC_CLK_o
      );

  -----------------------------------------------------------------------------
  -- AWG temperature controllers
  -----------------------------------------------------------------------------
  -- PWM start timer counter
  PWM_PERIOD_CNT_PROC: process (RST, CLK_50MHZ)
  begin
    if RST = '1' then
      pwm_period_cnt <= (others => '0');
      drdy_awg_sr    <= (others => '0');
    elsif CLK_50MHZ'event and CLK_50MHZ = '1' then
      pwm_period_cnt <= pwm_period_cnt + 1;
      drdy_awg_sr    <= drdy_awg_sr((2*NB_AWG)-1 downto 0) & drdy_awg;
    end if;
  end process;
  -- When more than one AWG, staggered the load
  pwm_load(0)   <= '1' when pwm_period_cnt = X"FF" else '0';
  pwm_load(1)   <= '1' when pwm_period_cnt = X"7F" else '0';

  -- Register access
  awg_reg_en(0) <= '1' when ADDR(15 downto 5) = AWG_A_BASE_CONST else '0';
  awg_reg_en(1) <= '1' when ADDR(15 downto 5) = AWG_B_BASE_CONST else '0';

  drdy_awg(0)   <= '1' when conv_integer(current_slot) =  7 and drdy(0) = '1'  else '0';
  drdy_awg(1)   <= '1' when conv_integer(current_slot) = 55 and drdy(0) = '1'  else '0';

  AWG_CAL_TABLE_INSTANCE: AWG_CAL_TABLE
    generic map (
      NB_DEC_BITS => 6
      )
    port map (
      DO   => cal_data_i,-- OUT
      ADDR => data(0),   -- IN
      CLK  => CLK_50MHZ, -- IN
      RST  => RST        -- IN
      );

  -- Int portion from 15 downto 6.
  -- Decimal portion from 5 downto 0.
  -- We need only 5 downto 2, so we extend the integer portion to 12 bits.
  cal_data <= cal_data_i(15) & cal_data_i(15) & cal_data_i(15 downto 2);

  AWG_GEN: for i in 0 to NB_AWG-1 generate
    AWG_IF_INSTANCE: awg_if
      generic map (
        AWG_PWM_WIDTH   => AWG_PWM_WIDTH_CONST
        )
      port map (
        RST       => RST,        -- IN  System reset (async)
        CLK       => CLK_50MHZ,  -- IN  50 MHz clock

        -- Config and status
        UND       => '0',        -- IN  Low current sensor
        OVR       => '0',        -- IN  High current sensor
        OT_CA_EN  => GPIO(2),    -- IN  Enable the CA when OT is detected
        AWG_EN    => GPIO(4+i),  -- IN
        PWM_LOAD  => pwm_load(i),-- IN
        AWG       => AWG_o(i),   -- OUT
        STATUS    => STATUS(i),  -- OUT
        TEMP      => TEMP(i),    -- OUT

        -- CPU Interface
        MCU_EN    => awg_reg_en(i),    -- IN
        ADDR      => ADDR(4 downto 1), -- IN
        D_MCU     => D_MCU,            --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
        DRDY      => drdy_awg_sr(i + (2*NB_AWG)),
        CAL_DATA  => cal_data,
        DACK      => dack_awg(i)
        );
  end generate;

  -----------------------------------------------------------------------------
  -- Multiplexed PD monitors
  -----------------------------------------------------------------------------
  muxpd_reg_en <= '1' when ADDR(15 downto 8) = PD_BASE_CONST else '0';
  drdy_pd      <= drdy(0) when
                  -- PD
                  conv_integer(current_slot(2 downto 0)) < 6 or
                  -- SPD
                  conv_integer(current_slot) = 14 or
                  conv_integer(current_slot) = 30 or
                  conv_integer(current_slot) = 46 or
                  conv_integer(current_slot) = 62
                  else '0';

  PD_IF_INSTANCE: PD_IF
    generic map (
      LAST_TIME_SLOT => 62,
      TIMESLOT_WIDTH => 6
      )
    port map (
      RST         => RST,
      CLK         => CLK_50MHZ,
      AVG_EN      => GPIO(10),
      AVG_NO      => GPIO(9 downto 8),
      -- ADC Interface
      ADC_DATA    => data(0),
      DRDY        => drdy_pd,
      TIMESLOT    => current_slot,
      DACK        => dack_pd,
      -- To HEX2DBM Converter
      PD_HEX      => MUX_PD_HEX,
      PD_CH       => MUX_PD_CH_HEX,
      PD_STRB     => MUX_PD_STRB_HEX,
      -- MCU Interface
      MCU_EN      => muxpd_reg_en,
      ADDR        => ADDR(7 downto 1),
      D_MCU       => D_MCU,
      WR          => WR,
      NOE         => NOE,
      D_FPGA      => D_FPGA
      );

  ts_mux_map_reg_en  <= '1' when  ADDR(15 downto 8) = MUX_MAP_BASE_CONST else '0';
  next_slot_conv     <= next_slot & '0';

  ts_mux_map_reg0_en <= ts_mux_map_reg_en and not ADDR(7);

  reg_DR_based_1: reg_DR_based
    generic map (
      ADDR_WIDTH => 7,
      NB_RAM     => 4,
      DATA_WIDTH => 16
      )
    port map (
      CLK       => CLK_50MHZ,
      RST       => RST,
      -- Cpu port
      EN_MCU    => ts_mux_map_reg0_en,
      ADDR      => ADDR(6 downto 1),
      D_MCU     => D_MCU,
      WR        => WR,
      NOE       => NOE,
      D_FPGA    => D_FPGA,
      -- Core port
      ADDR_B    => next_slot_conv,
      RDATA_B   => mux_sel_i(15 downto 0)
      );

  ts_mux_map_reg1_en <= ts_mux_map_reg_en and ADDR(7);
  reg_DR_based_2: reg_DR_based
    generic map (
      ADDR_WIDTH => 7,
      NB_RAM     => 4,
      DATA_WIDTH => 6
      )
    port map (
      CLK       => CLK_50MHZ,
      RST       => RST,
      -- Cpu port
      EN_MCU    => ts_mux_map_reg1_en,
      ADDR      => ADDR(6 downto 1),
      D_MCU     => D_MCU,
      WR        => WR,
      NOE       => NOE,
      D_FPGA    => D_FPGA,
      -- Core port
      ADDR_B    => next_slot_conv,
      RDATA_B   => mux_sel_i(21 downto 16)
      );

  MUX_SEL_PROC: process (RST, CLK_50MHZ)
  begin
    if RST = '1' then
      MUX_SEL_o <= (others => '0');
    elsif CLK_50MHZ'event and CLK_50MHZ = '1' then
      MUX_SEL_o <= mux_sel_i;
    end if;
  end process;

  -----------------------------------------------------------------------------
  -- MUXPD CONV HEX TO DBM and store
  -----------------------------------------------------------------------------
  muxpd_conv_reg_en <= '1' when ADDR(15 downto 12) = CONV_BASE_CONST else '0';
  pd_hex_val_conv   <= "00" & MUX_PD_HEX(15 downto 2);
  PD_HEX_TO_DBM_CONV_INSTANCE: pd_hex_to_dbm_conv
    port map (
      RST         => RST,              -- IN
      CLK         => CLK_50MHZ,        -- IN
      --
      MCU_EN      => muxpd_conv_reg_en,-- IN
      ADDR        => ADDR(11 downto 1),-- IN
      D_MCU       => D_MCU,            --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
      PD_RAW_VAL  => pd_hex_val_conv,  -- IN
      PD_RAW_CH   => MUX_PD_CH_HEX,    -- IN
      PD_RAW_STRB => MUX_PD_STRB_HEX,  -- IN
      PD_DBM_VAL  => MUX_PD_DBM_VAL,   -- OUT
      PD_DBM_CH   => MUX_PD_DBM_CH,    -- OUT
      PD_DBM_STRB => MUX_PD_DBM_STRB   -- OUT
      );

  pd_pwr_reg_en <= '1' when ADDR(15 downto 8) = PWR_BASE_CONST else '0';
  muxpd_addr    <= "0000" & MUX_PD_DBM_CH & '0';
  PD_PWR_DB_TBL_INSTANCE: reg_BRAM16K_based
    port map (
      CLK       => CLK_50MHZ,          -- IN
      RST       => RST,                -- IN

      -- CPU Port
      EN_MCU    => pd_pwr_reg_en,      -- IN
      ADDR      => ADDR(10 downto 1),  -- IN
      D_MCU     => D_MCU,              -- IN
      WR        => '0',                -- IN
      NOE       => NOE,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 PortA -> Write Core Port.
      -- It is shared with the CPU write port.
      RE_A      => '0',
      DATA_A    => x"0000",
      WE_A      => '0',
      ADDR_A    => "00000000000",
      RDATA_A   => open,

      -- Core access
      RE_B      => '1',
      DATA_B    => MUX_PD_DBM_VAL,     -- IN
      ADDR_B    => muxpd_addr,         -- IN
      WE_B      => MUX_PD_DBM_STRB,    -- IN
      RDATA_B   => open                -- OUT
      );

  -----------------------------------------------------------------------------
  -- SVT
  -----------------------------------------------------------------------------
  DEBOUCE_PROC: process (RST, CLK_50MHZ)
  begin
    if RST = '1' then
      disable_sr <= (others => '0');
    elsif CLK_50MHZ'event and CLK_50MHZ = '1' then
      disable_sr <= disable_sr(0) & DISABLE_i;
    end if;
  end process;

  cl_lp_reg_en <= '1' when ADDR(15 downto 14) = CLO_BASE_CONST else '0';
  -- We put in AVS when disable or under temp and CA enabled.
  avs_pwm_en   <= disable_sr(1) or ((STATUS(0)(8) or STATUS(1)(8)) and GPIO(1));
  cl_lp_strb   <= MUX_PD_DBM_STRB when MUX_PD_DBM_CH < "110000" else '0';
  CL_LP_CTL_INSTANCE : CL_LP_CTL
    port map (
      RST             => RST,
      CLK             => CLK_50MHZ,
      MCU_EN          => cl_lp_reg_en,      -- IN
      ADDR            => ADDR(13 downto 1), -- IN
      D_MCU           => D_MCU,             --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LR_MODE         => '1',
      MUX_PD_DBM      => MUX_PD_DBM_VAL,    -- IN MUX PD dbm value for current channel
      MUX_PD_CH_DBM   => MUX_PD_DBM_CH,     -- IN MUX PD channel number for MUX_PD_DBM
      MUX_PD_STRB_DBM => cl_lp_strb,        -- IN MUX PD strobe pulse for MUX_PD_DBM
                                            -- value (no more than one clock cycle every 256 clocks)
      DISABLE         => avs_pwm_en,
      DELTA_SIGN      => GPIO(12),
      PROT_REC_CH_EN  => GPIO(11),
      CL_LP_PASS_ADD  => CL_LP_PASS_ADD,    -- OUT  0 when current channel PASS mode 1 when ADD mode
      CL_LP_PWM       => CL_LP_PWM,         -- OUT  PWM set point for current channel
      CL_LP_PWM_CH    => CL_LP_PWM_CH,      -- OUT SVT PWM Channel number
      CL_LP_PWM_STRB  => CL_LP_PWM_STRB     -- OUT 1 when SVT PWM strobe (one clock cycle)
                                            -- This signal can't be active more than once every 256 clock cycles
      );

  -----------------------------------------------------------------------------
  -- Heaters
  -----------------------------------------------------------------------------
  -- If using more than 1 module, the address filtering is done at this level.
  voa_pwm_reg_en   <= '1' when ADDR(13 downto 11) = PWM_BASE_CONT and cl_lp_reg_en = '1' else '0';
  cl_lp_pwm_strb_i <= CL_LP_PWM_STRB and not GPIO(3);

  -- We disable the PWM if under temp + CA_EN or when the global is 0
  HTR_EN <= GPIO(0);

  VOA_PWM_INSTANCE: VOA_PWM
    generic map (
      NUMBER_OF_CHANNELS   => NUMBER_OF_CHANNELS_CONST,
      NUMBER_OF_OUTPUTS    => NUMBER_OF_OUTPUTS_CONST,
      PWM_WIDTH            => PWM_WIDTH_CONST,
      DELAY_BETWEEN_OUTPUT => DELAY_BETWEEN_OUTPUT_CONST
    )
    port map (
      RST       => RST,
      CLK_50MHZ => CLK_50MHZ,

      -- CPU Interface
      EN_MCU    => voa_pwm_reg_en,     -- IN
      ADDR      => ADDR(10 downto 1),  -- IN
      D_MCU     => D_MCU,              --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
      VOL_COMP  => "000100000000000000",
      PWM_VALID => cl_lp_pwm_strb_i,
      PWM_VALUE => CL_LP_PWM,
      PWM_CH    => CL_LP_PWM_CH,
      HTR_EN    => HTR_EN,
      PWM_OUT   => PWM_OUT
      );

  -- Mapping of PWM to heaters done inside
  H_o <= PWM_OUT;

  -----------------------------------------------------------------------------
  -- Alarm
  -----------------------------------------------------------------------------
  alarm_reg_en <= '1' when ADDR(15 downto 10) = ALM_BASE_CONST else '0';
  alarm_strb   <= dack_awg(0) or dack_awg(1) or MUX_PD_DBM_STRB;
  alarm_ch     <= MUX_PD_DBM_CH when dack_awg = "00" else MUX_PD_CH_HEX;

  ALARM_MONITOR_INSTANCE : ALARM_MONITOR
    generic map(
      REFRESH_CNT => 1
      )
    port map (
      RST             => RST,
      CLK             => CLK_50MHZ,
      ADDR            => ADDR(9 downto 1), -- IN
      D_MCU           => D_MCU,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MCU_EN          => alarm_reg_e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TEMP            => TEMP,             -- IN temperature of AWG A (sampled when MUX_PD_CH_DBM = 49
      ALARM_INT       => ALARM_INT,        -- OUT Interrupt generated by the Alarm module
      MUX_PD_DBM      => MUX_PD_DBM_VAL,   -- IN MUX PD dbm value (ch 0-39) individual PD (ch 40-41)
      MUX_PD_CH_DBM   => alarm_ch,         -- IN MUX PD channel number for MUX_PD_DBM
      MUX_PD_STRB_DBM => alarm_strb        -- IN MUX PD valid pulse for MUX_PD_DBM value
      );

  -----------------------------------------------------------------------------
  -- Top-level Registers
  -----------------------------------------------------------------------------
  top_reg_en    <= '1' when ADDR(15 downto 4) = TOP_BASE_CONST else '0';

  REV_SEL       <= '1' when ADDR(3 downto 1) = REV_ADDR_BASE_CONST/2     and top_reg_en = '1' else '0';
  IRQ_SEL       <= '1' when ADDR(3 downto 1) = IRQ_ADDR_BASE_CONST/2     and top_reg_en = '1' else '0';
  IRM_SEL       <= '1' when ADDR(3 downto 1) = IRM_ADDR_BASE_CONST/2     and top_reg_en = '1' else '0';
  CTL_SEL       <= '1' when ADDR(3 downto 1) = CTL_ADDR_BASE_CONST/2     and top_reg_en = '1' else '0';
  SCRATCH_SEL   <= '1' when ADDR(3 downto 1) = SCRATCH_ADDR_BASE_CONST/2 and top_reg_en = '1' else '0';
  STATUS_SEL    <= '1' when ADDR(3 downto 1) = STATUS_ADDR_BASE_CONST/2  and top_reg_en = '1' else '0';

  IRQ(0)        <= '1' when IRM(0) = '1' and STATUS(1)(7) = '1' else '0';
  IRQ(1)        <= '1' when IRM(1) = '1' and STATUS(0)(7) = '1' else '0';
  IRQ(2)        <= '1' when IRM(2) = '1' and STATUS(1)(8) = '1' else '0';
  IRQ(3)        <= '1' when IRM(3) = '1' and STATUS(0)(8) = '1' else '0';
  IRQ(4)        <= '1' when IRM(4) = '1' and ALARM_INT    = '1' else '0';

  IRQ(15 downto 5) <= (others => '0');

  IRM_REG_INSTANCE: DBREG
    generic map (
      RST_VALUE => X"0000",
      MASK      => X"001F"
      )
    port map (
      C         => CLK_50MHZ,  -- IN
      RST       => RST,        -- IN
      EN_MCU    => IRM_SEL,    --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MCU     => D_MCU,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Q         => IRM         -- OUT
      );

  -- control register
  CTL_REG_INSTANCE: dbreg
    generic map (
      RST_VALUE => X"0000",
      MASK      => X"1f3f"
    )
    port map (
      C         => CLK_50MHZ,  -- IN
      RST       => RST,        -- IN
      EN_MCU    => CTL_SEL,    --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MCU     => D_MCU,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Q         => GPIO        -- OUT
      );

  SCRATCH_REG_INSTANCE: dbreg
    generic map (
      RST_VALUE => X"0000"     -- default value
    )
    port map (
      C         => CLK_50MHZ,  -- IN
      RST       => RST,        -- IN
      EN_MCU    => SCRATCH_SEL,-- IN
      WR        => WR,         -- IN
      NOE       => NOE,        -- IN
      D_MCU     => D_MCU,      -- IN
      D_FPGA    => D_FPGA,     -- OUT
      Q         => open
      );

  -----------------------------------------------------------------------------
  -- Drive outputs
  -----------------------------------------------------------------------------
  D_FPGA <= REV_MAJOR_CONST & REV_MINOR_CONST when REV_SEL = '1' and NOE = '0' else
            (others => 'Z');
  D_FPGA <= IRQ when IRQ_SEL = '1' and NOE = '0' else (others => 'Z');
  D_FPGA <= "000000000000000" & disable_sr(1) when STATUS_SEL = '1' and NOE = '0' else (others => 'Z');

  INT_PIPELINE_PROC: process (CLK_50MHZ,RST)
  begin
    if RST = '1' then
      MCU_INT_o <= '0';
    elsif CLK_50MHZ'event and CLK_50MHZ = '1' then
      if IRQ(4 downto 0) = "00000" then
        MCU_INT_o <= '1';
      else
        MCU_INT_o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D_FPGA 在很多地方被驱动了,文件没有问题,已经下载跑了,望高手解释一下。谢谢!虽然做了5年的FPGA,但VHDL从来没怎么关注。

网友:
这个多驱动没有报错?? 确实有点奇怪啊。没见过。你看看你的综合后网表,看看这个D_FPGA综合后是什么情况?

你可以仿真验证一下,看看你这个文件的波形图就知道了。

网友(2014-11-25):
else
            (others => 'Z');
这个是重点,如果条件不满足就挂起,这样就可以多个驱动源了.

网友:
帮顶,貌似是不可以的

网友(2017-01-09):
D_FPGA 应该是数据总线

网友(2019-11-18):
在vhdl语言里,三态信号是可以这样写的。但是一般还是建议写在一个when..else语句下,更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