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2-23):
小弟是初学者,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无线通信中,在调制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把基带信号调制到数字中频,然后再调制到射频呢?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基带信号直接调制到射频呢?

网友:
中频是做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转换的,输入0和1的序列,输出类似于QPSK这种带相位信息的正弦波。射频是把中频信号直接乘以一个频率很高的正弦信号。在频谱上把信号搬移到一个很高的频率。用模拟实现QPSK这种数字调制不好调试,所以用FPGA或者DSP这种数字器件来做数字调制。

网友(2012-03-29):
主要是便于数字信号处理实现,比如FPGA的处理速度一般也就处于中频范围。

网友(2013-04-16):
除了上面两位所讲的外,QPSK等调制方式可以提高信息率,同样的信息通过QPSK调制方式,需要的比特流较少!

网友:
利于数字信号处理和任意波形产生

网友:
通常接收机有两种架构:1)数字中频的,2)数字IQ的;
而采用数字中频,通常有几个方面考虑,1)消除模拟中频引起的IQ不平衡问题;2)采用数字中频过采样,获得过采样增益;3)进行中频域的多通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