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ADC测试结果是7次9次谐波高?

楼主(2012-02-23):
贴一下测试结果的FFT。
请高手帮我看看。
对了 我这个ADC是单端输入的,前面有单端转差分电路和PGA电路。

ADC test

ADC test

网友:
matlab跑的行为级还是??

网友:
不像是测出来的,像是仿真结果

网友:
可能:数据卡采集,MATLAB分析

网友A:
说说信号频率,采样频率。
另外既然是测试,就测测谐波对信号的幅度以及频率的关系。
只有多收集些信息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这样就一个测试结果,有多种可能性。

楼主:
是真实芯片的测试结果。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数据用matlab处理的。
采样时钟270MHz,输入信号单端的10MHz,信号源加了带通滤波器。
按理说最差的应该是3次谐波最高,为什么是7次和9次谐波最高?
还有很多其他的结果,和这个差不多。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准确的10M?如果你说信号频率变化一些也没影响,那就排除量化造成的问题,否则没法排除是量化引入的问题。

楼主:
不是准确的10M,9.9999M之类的吧,能保证非相干采样。
示波器看信号源波形也很烂,但是没有频谱仪看信号源SNR到底能到多少。

网友:
不像是测出来的,像是仿真结果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测试结果,这个最起码32768点dft做出来的
电路仿真能做到1024点就谢天谢地了,时间太长,忍不了的

网友:
你把clk频率降下来,再测一下,我做160M的时候噪底起来,但不是在谐波上,但是间隔比较固定
分频就好了,怀疑clk有问题
不要用示波器看信号源,示波器才8bit ADC
什么牌子的信号源,agilent的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matlab 程序好熟悉啊,哈哈

网友(2012-05-13):
270MHz的ADC 是为video AFE 做的吗?建议先测测低频clock的,甚至低频输入的性能。一步一步来,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一下能找到root cause

网友(2018-01-24):
请问楼主,这个是不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网友(2018-08-26):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你这个谐波问题最后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2018-12-20):
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不都在图上有吗?

说说信号频率,采样频率。
另外既然是测试,就测测谐波对信号的幅度以及频率的关系。
只有多收集些信息才 ...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层主的意思是你只贴了一个输入频率的情况,adc的类型也没说。  不能只看一个输入频率的情况,万一有某个频率干扰恰好是输入频率的整数倍,会被误判为谐波,还有fin±f(干扰)的情况也看不出来
不能只看一个输入幅度,万一信号源或者adc采样在这个幅度会失真呢  总之不是一个好的问题。

以我个人测试adc的经验,这几个谐波应该是信号源的问题,或者是sar ADC存在电容失配。

网友(2019-01-31):
最后有结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