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提高delta sigma adc的信噪比??

楼主(2012-02-23):
DSM用的是二阶前馈结构,理论上是按照16位设计的,但实际测出来有效位数只有12位左右。
小弟是新手,请问各位在保持系统架构不变的情况下,如何调整模拟部分才能提高snr??或者在版图上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多谢!

网友:
Explore all these:

1. Reduce first integrator opamp input referred noise (thermal and 1/f)
2. Use bigger input and reference sampling caps (kT/C)
3. Check settling behavior of first integrator (16-bit or more with accurate transient settings)
4. Check switch on-resistance variations with input signal levels
5. Try different off-chip filtering options for input and reference voltag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我自己只想到了第2条和第4条

网友:
6. Check the output spectra to see if even order harmonics high or noise floor odd. This would provide useful info als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如果紧紧是SNR提升,试试提高过采样率,这样KT/C noise应该有降低。
参照esbwong的方法,不过建议先计算各个部分噪声对整体的贡献,这样容易找到瓶颈去提高。

网友(2015-03-09):
如何提高delta sigma adc的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