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ner 15.00 裝XP但部份軟體有問題

楼主(2012-02-23):
tanner install xp

  can not find 程序輸入點

Ledit  lvs is OK
but Tanner Viewr,   Sedit  wedit  ..fail
是 15.00 還有 bug 嗎 ??

网友:
找到trdb_utilu.dll所在路徑,添加到PATH環境變量裡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trdb_utilu.dll所在路徑,添加到PATH環境變量裡面

=>
先在 xp  內 administrator 環境變數 ->  沒用..

改成 system 環境變數  ->  沒用..

trdb_utilu.dll  copy  到windows 目錄下也沒用 ..

网友(2014-03-25):
怎么装win8,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