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oly电阻问题,请达人进来看看

楼主(2012-02-23):
我有一些需要match的poly电阻,是不是做在nwell 上会更好。那我的dummy 电阻接什么电位?如果我还要在电阻体上覆盖一层metal 1 ,metal 1接什么电位?

网友:
这里你把POLY电阻放在NWELL上,nwell相当于你的衬底,你的衬底该怎么接就怎么接,至于你的dummy电阻还是应该接地。你在电阻上加一层金属,起场板作用,也应该接地电位。

楼主:
    那我也可以把nwell的电位接地吧

网友:
poly电阻放在nwell上,没有什么意义吧。只有P+ OD电阻放在NWELL中, nwell接VDD做 shielding.
如果要干净一点,放在衬底上,周围围ring接到VSS, 防止被周围电路干扰。以上是以P衬底接VSS的case来说的。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你需要的是match?还是精度?

网友:
NWELL接地很容易触发Latch up ,你那些match poly 电阻还是放在NWELL里,NWELL的电位与模块中的电源相接,但如果为了更好一点,可以单独从PAD那里引出来一跟电源线,POLY电阻上覆盖的metal 与衬底相连。

网友:
不用的全接g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这个看法,poly放nwell上没什么意义。

网友(2012-03-24):
POLY电阻在阱内外对电阻本身没什么影响啊,只是如果当下面有slicide_BLOCK阻挡层做高阻的话阱内外的poly方块阻值是不同的,我记得hhnec.25的工艺方块差了30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

网友(2013-11-26):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如何可以把poly电阻的精度做高?

网友:
nwll还是要接高电位。其它的dummy 和metal 都接gnd!

网友:
nwell接高没问题,但像我们做模拟的,对于dummy电阻和在其上面铺的metal1我们有时会直接接高。不知道对此,各位大大们有什么看法,我对此的理解是在dummy电阻上铺了层metal1,这样就把电阻两端短接相当于导线了,接高接地都行。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各位大大们指教

网友D:
Poly Res放在Nwell上通常有2个提高性能的作用:1)提高poly Res的耐压,通常超高压工艺中使用2)降低衬底噪声的引入。但是由于nwell的存在poly 电阻纵向的寄生电容增加了,对于部分高速设计不利。

网友(2015-10-20):
POLY电阻下放NWELL,NWELL接电阻中点电位可减少存底电压调制,然而没有多大意义。因为POLY电阻的电压调制系数很小。看电路要求了。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D:
Poly Res放在Nwell上通常有2个提高性能的作用:1)提高poly Res的耐压,通常超高压工艺中使用2)降低衬底噪 ...

请教耐压具体如何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