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TK 里Text控件怎么设置大小

楼主(2012-02-23):
如果父窗口的大小改变了,怎么让text控件的大小也跟随改变?
例如,当父窗口最大化时,text大小也跟随变化到最大?

父窗口的大小是用像素来描述的,但text的width和height是用一行字符的个数和行数来描述,怎么样转换?

楼主:
自己琢磨出来了,原先用的网络管理器grid,没有控制选项。
现在改成pack,pack有两个相关的参数,expand和fill。
expand用来拉伸使充满整个多余空间,fill指定拉伸的方向,是x方向,还是y方向。

即使改变父窗口的大小后,这个控件仍会跟随着一起变化。

网友:
请教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