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elsim后仿真

楼主(2012-02-23):
前仿的时候状态机初始状态正确, 后仿时因为片内总线上的不定态, 导致状态机的next_state出现不定态,而前仿时完全正确。
请问:1、testbench生成片内总线激励时,复位前后总线应处于什么状态,是否应该为不定态x。
2、像这种情况,如何使前仿和后仿一致?是调整testbench激励还是怎样阿?(其实这情况根源就是内部总线的不定态传播至design内部所致)

网友:
片内总线的激励在复位后最好不要有不定态,复位本来就是为了让所有状态有一个固定的数值的说;如果后面过程中不定态扩散了,那一定是出现了时序违例问题,要是直接调试代码比较困难的话,建议先做一下时序分析看看是否有路径违反了时序,先以调整约束为主,调整测试平台是最无奈的举动了。我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