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23):
请问各位
最近在看calibre的文档,发现lvs或者drc的时候,calibre提供了hier的argument
特别是lvs,我平时用的时候都会这样invoke calibre:calibre -lvs -hier LVS.rule
请问:hier和没有hier选项时候的lvs或者drc的区别到底在哪?
从现在我看的文档来看,貌似hier的好处就是用时比较少,只是这样吗,还是有别的好处和优点?

网友:
calibre -lvs 是flat
calibre -lvs -hier 是hier

DRC同上

hier的检查方式不同于flat的,可以帮助检查子单元的问题,有助于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hier的检查子单元,这是不是说如果设计有black box,而且black box在lvs的网表里面仅仅有接口信息,其他都没有,那使用-hier后,lvs会检查出错误,因为此时的spice的网表里面没有black box的任何详细定义。

注:
此时lvs的rule里面已经有了
LAYOUT BOX BB_NAME
SOURCE BOX BB_NAME

网友:
black box的用意是只关心端口连接信息,不关心其内部具体连接信息
LVS实际上就是检查电路网表连接情况和版图王彪连接情况,所以要是做hier的LVS BOX的话,就要把对应的单元都包含进去,也就是电路网表中要有.SUBCKT XXX部分的定义,版图中要有XXX模块,当然名称也可以不一样,采用LAYOUT BOX 和SOURCE BOX分别定义,如果名称一致就定义LVS BOX XXX
这样才是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斑竹
    LVS的 hier是比flat要更严格吗?
    flat是只检查同一层的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谁比谁更严格的比较,只是对比的方式不同。都可以作为signoff标准。

hier的方式是阶层化,以cell为单位进行对比验证;flat的方式是平层化验证;从两者的lvs report也能看出差异,另外,hier的速度要快些,对于大的设计debug的时候更容易,可以把已经通过lvs的模块box掉,降低debug分析难度。hier需要自己对当前所设计版图的层次结构了解清楚,更好发挥作用。

另外,lvs debug时可以两种模式交替使用,也有利于分析判断。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还有一个问题,在source netlist里面定义subckt的时候,端口的名称是不是有什么讲究?比如说大小写敏感?端口顺序?先定义input后outp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ource的.subckt不建议自己去写,如果没有电路设计经验,对概念不清楚的话,容易弄错。建议:

1。可以搭建电路让工具自己抽取

2。如果是verilog的可以v2lvs转

3。如果非要自己写这个模块的端口信息,那就要注意,调用该模块的上一级模块如何调用的,它会有一个端口顺序的描述,这样你的模块的.subckt的定义要和它吻合。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我今天修改了LVS规则文件,同时还在v2lvs得到的spice网表查看到black box eeprom,接口什么的都正确了
跑lvs的invoke是:calibre -lvs -hier -automatch -Lvs.rule

lvs报告如下,从lvs报告来看,因为eeprom这个IP有电源名字VDD和GND,所以在报告里面看到layout部分有VDD和GND(可以确定这个VDD和GND在edi中一件连接到电源和地上了,也就是说P&R部分没有问题)
但是source netlist(v2lvs得到的)里面没有电源和地的pin,我想问问怎么样在source里面加VDD和GND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STANCES OF CELLS WITH NON-FLOATING EXTRA PIN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X18/X0(780.620,473.490)  eeprom               Xeeprom  eeprom
         VDD:VCC                                                   ** missing pin **
         GND:GND                                                   ** missing pin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没有额外的电源地的pin

可以尝试加入
.GLOBAL VDD VSS

网友:
看你的描述没有弄明白你的IP是写到verilog中调用的么?

如果是,那么上面的方法就没错

如果独立IP网表,独立数字部分网表,要整合出一个网表来进行LVS,那要另行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ip是在rtl级代码中,多加了一个如下的module
module eeprom(SIGNAL_name) ;
input signal_a;
input [7:0] cell_i ;
output dout ;
endmodule
module只声明了input和output的接口定义,然后去做dc,得到网表后,再去做edi,在edi的时候就可以加入这个ip(macro)。

同时,在edi的global net connection的时候,将eeprom的电源VDD和地GND,与全局的电源(VCC)和地(GND)连接起来了

关于电源:
VCC和GND是全局的电源,给core供电也给eeprom供电

版主的意思我明白了,
在spice网表中是否还需要加入一个
.CONNECT VDD VCC?

如此做,是不是还要在icfb中打label?
这个eeprom的ip,理论上是有自己的电源环的,只是在icfb里面看不到电源环,那么VDD的label打在哪?

网友:
这个eeprom的ip,理论上是有自己的电源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首先你要在EDI或ICC中确保VDD/GND的连接!

如果你搞不清楚怎么弄,就把所有的电源地,统一成一个VCC,eeprom中关于电源,只要在spice中修正即可

VCC的label只要打在最外面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我确定了eeprom绝对有电源环,而且在eeprom给的说明文档中,这个电源环的名字叫VDD,地GND
在edi的软件中 ,我在global net connect已经说明了将VDD和VCC连接起来,因为core的GND和eeproom的GND都是同一个,所以可以确定已经将电源都连接好了。

目前在lvs的spi网表中,已经将eeprom的VDD声明为.GLOBAL VDD。但eeprom的地因为叫GND,所以我没有再去声明一次.GLOBAL GND(core的地线就是GND,已经申明过了)

但是在lvs的报告,还是错了

当然,在声明了.GLOBAL VDD之后可以减少一个错误,但是eeprom的GND这根线,还是报错了,错误的意思是LAYOUT中有这个GND,但是网表中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把eeprom看成是一个stdcell去处理

verilog中是不涉及到电源地的,所以,你的问题点可以在两个地方处理,一个就是EDI中的GLOABL CONNECT那个定义
还有一个就是v2lvs前eeprom的spice的网表。

icfb中要记得给电源地进行打标。

最终还有不统一的就在生成的最终网表中修改就可以了。

layout中是唯一的电源地,所以你的网表中不想麻烦,也统一就好。可以在最终网表中用
.equiv VCC = VDD处理就可以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edi中,我可以确定eeprom的VDD和GND已经和全局的VCC,GND连接起来了。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由于eeprom的GND和CORE的GND都是同一个名字:GND;
但是eeprom的电源VDD和core的电源VCC不重名

所以,在lvs的spice网表里面,有没有办法让EEPROM的GND也给写进去,然后在lvs的时候可以解决eeprom的layout有GND而source没有GND的问题

网友:
可以

你在lvs用的spice里,搜一下.subckt eeprom_name
然后在那些pin里面加上GND

对应的在top级网表里,搜eeprom_name,然后在调用该eeprom部分在对应位置添加GND

ps:你的eeprom部分是include进来的还是v2lvs的时候一起编译进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我的eeprom是通过v2lvs(也就是写在了rtl级代码里面)得到的,不是include进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但是你的rtl中的eeprom不是空的么??

你最终的验证是不能带有black box,这就需要一个完整的spice网表

你的eeprom的版图是完整的,所以你的eeprom也要有完整的电路网表

所以……

LVS BOX只是辅助验证的,最终signoff的话,还是不能有LVS BOX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我按照你的说法,在spice网表里面将eeprom的端口上面加上了VDD和GND线,并且在调用eeprom的地方也将VDD和GND连接上了。刚才还跑了一遍LVS,可以lvs也通过了。

    但是版主你说,最终验证不能带BLACK BOX?这个,因为foundry没有给我rtl的eeprom内容,就是一个硬核,也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调用的,如eeprom的spice网表。所以,在进行lvs验证的时候也就只能验证port,也就必须是black box。当然这样做就没办法去做后仿和sta,只能说在设计eeprom的控制器的时候要注意时序问题。

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对不对,求版主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那没办法!只能当black box处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将设计流程做了一个变动,以前是将core和eeprom一起做出来的,现在因为一些原因,需要先单独做core部分,并提取出core的lef和gds。然后将core当成一个ip,再把eeprom部分加上,得到一个整体的芯片。
在做core部分的时候,已经将core的电源VCC和GND也做了电源环,并且core部分的最后lvs和drc没有问题,在core的spice网表结尾带有.GLOBAL VCC GND
加上eeprom部分后,因为eeprom的电源VDD和GND需要独立供电,而且已经有自己的电源环,所以在拼接的时候,没有在edi中将VDD和GND与VCC和GND连接起来,只是单独的连接了信号线
目前来看,core部分(名字为top)和eeprom其实都可以当做两个IP,并且都需要独立的供电,edi中只是将两个ip的信号连接完成

在做最后的lvs检查时,总网表中,INCLUDE了core部分的spice网表,对eeprom的处理还是采取了在spice网表中的eeprom声明部分加上VDD和GND两个端口,并且声明GLOBAL VDD GND,在调用eeprom的时候加上VDD=VDD GND=GND

但最后lvs报告错误,从错误来看,是因为eeprom的电源GND在spice网表中没有port,但是在layout中有;部分报告内容如下: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rfid
SOURCE CELL NAME:         rfid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46        46
Instances:          1         1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1         1         top (44 pins)
                ------    ------
Total Inst:         2         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46        45    *
Instances:          1         1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1         1         top (44 pins)
                ------    ------
Total Inst:         2         2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GND                                                   GND
           47
       --------------------------                                --------------------------
           --- Devices on layout net GND ---
       X0(1.588,1.180)  top                                      Xdigit  top
         VCC: VCC                                                  VCC: VCC
         GND: GND                                                  GND: GND
         clk: CLK                                                  clk: CLK
         rst_b: CLR                                                rst_b: CLR
         data_in_ana: DATA_IN_ANA                                  data_in_ana: DATA_IN_ANA
         send_final_out: SEND_FINAL_OUT                            send_final_out: SEND_FINAL_OUT
         rand_en: Trng_En                                          rand_en: Trng_En
         rand_data_out: Trng_Data                                  rand_data_out: Trng_Data
         dout: 9                                                   dout: dout
         a[12]: 29                                                 a[12]: a[12]
         a[11]: 32                                                 a[11]: a[11]
         a[10]: 31                                                 a[10]: a[10]
         a[9]: 30                                                  a[9]: a[9]
         a[8]: 28                                                  a[8]: a[8]
         a[7]: 27                                                  a[7]: a[7]
         a[6]: 24                                                  a[6]: a[6]
         a[5]: 26                                                  a[5]: a[5]
         a[4]: 25                                                  a[4]: a[4]
         a[3]: 14                                                  a[3]: a[3]
         a[2]: 10                                                  a[2]: a[2]
         a[1]: 11                                                  a[1]: a[1]
         a[0]: 3                                                   a[0]: a[0]
         din: 21                                                   din: din
         por: 1                                                    por: por
         ce_b: 18                                                  ce_b: ce_b
         oe_b: 17                                                  oe_b: oe_b
         we_b: 7                                                   we_b: we_b
         id_modeb: 8                                               id_modeb: id_modeb
         curenb: 19                                                curenb: curenb
         emod[1]: 22                                               emod[1]: emod[1]
         emod[0]: 23                                               emod[0]: emod[0]
         werase: 6                                                 werase: werase
         erase: 15                                                 erase: erase
         write: 20                                                 write: write
         eeclk: 16                                                 eeclk: eeclk
         sel: 5                                                    sel: sel
         cell_i[7]: 34                                             cell_i[7]: cell_i[7]
         cell_i[6]: 4                                              cell_i[6]: cell_i[6]
         cell_i[5]: 36                                             cell_i[5]: cell_i[5]
         cell_i[4]: 33                                             cell_i[4]: cell_i[4]
         cell_i[3]: 35                                             cell_i[3]: cell_i[3]
         cell_i[2]: 12                                             cell_i[2]: cell_i[2]
         cell_i[1]: 2                                              cell_i[1]: cell_i[1]
         cell_i[0]: 13                                             cell_i[0]: cell_i[0]
           --- Devices on layout net 47 ---
       X1(5.000,757.090)  HJ250EEPEE8K1PL_E                      Xeeprom  HJ250EEPEE8K1PL_E
         Dout: 9                                                   Dout: dout
         A[12]: 29                                                 A[12]: a[12]
         A[11]: 32                                                 A[11]: a[11]
         A[10]: 31                                                 A[10]: a[10]
         A[9]: 30                                                  A[9]: a[9]
         A[8]: 28                                                  A[8]: a[8]
         A[7]: 27                                                  A[7]: a[7]
         A[6]: 24                                                  A[6]: a[6]
         A[5]: 26                                                  A[5]: a[5]
         A[4]: 25                                                  A[4]: a[4]
         A[3]: 14                                                  A[3]: a[3]
         A[2]: 10                                                  A[2]: a[2]
         A[1]: 11                                                  A[1]: a[1]
         A[0]: 3                                                   A[0]: a[0]
         Din: 21                                                   Din: din
         CE_B: 18                                                  CE_B: ce_b
         OE_B: 17                                                  OE_B: oe_b
         WE_B: 7                                                   WE_B: we_b
         WRITE: 20                                                 WRITE: write
         ERASE: 15                                                 ERASE: erase
         WERASE: 6                                                 WERASE: werase
         ID_MODEB: 8                                               ID_MODEB: id_modeb
         POR: 1                                                    POR: por
         EECLK: 16                                                 EECLK: eeclk
         EMOD[1]: 22                                               EMOD[1]: emod[1]
         EMOD[0]: 23                                               EMOD[0]: emod[0]
         CURENB: 19                                                CURENB: curenb
         SEL: 5                                                    SEL: sel
         CELL_I[7]: 34                                             CELL_I[7]: cell_i[7]
         CELL_I[6]: 4                                              CELL_I[6]: cell_i[6]
         CELL_I[5]: 36                                             CELL_I[5]: cell_i[5]
         CELL_I[4]: 33                                             CELL_I[4]: cell_i[4]
         CELL_I[3]: 35                                             CELL_I[3]: cell_i[3]
         CELL_I[2]: 12                                             CELL_I[2]: cell_i[2]
         CELL_I[1]: 2                                              CELL_I[1]: cell_i[1]
         CELL_I[0]: 13                                             CELL_I[0]: cell_i[0]
         VDD: 46                                                   VDD: VDD
         GND: 47                                                   GND: GND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Nets:               46         45            0            0
   Instances:           1          1            0            0    HJ250EEPEE8K1PL_E
                        1          1            0            0    top
                  -------    -------    ---------    ---------
   Total Inst:          2          2            0            0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Nets:         VCC GND Trng_En Trng_Data SEND_FINAL_OUT DATA_IN_ANA CLR CLK

网友:
VDD=VDD GND=GND?????

你设置.GLOBAL VDD VCC GND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include的网表中端子的顺序要和top level中该单元的顺序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设置了global VDD VCC GND,那么lvs是会报错的,第一个设计的错误是,lvs.rep里面报告在spice网表中有missing pins,这个missing pins就是GND(没有VDD);lvs报告的开头也说明了,cell with non-floating extra pins和component(eeprom) with no-identical signal pins,都是对应GND;报告没有提及VDD的问题。

第二个设计在同样写GLOBAL VDD VCC GND的情况下,也会有错,错误提示也是non_floating extra pins,错误是说core部分的VCC和GND在source网表中没有定义,还有eeprom的VDD和GND,但是layout中有

我在spice网表里面这么做VDD=VDD GND=GND,针对第一个设计反而没有错了,第二个设计就会出现上述的错误报告,虽然我对这样的方法也很纳闷。

说明:第一和第二个设计的区别在于,第二个设计是让eeprom和core部分电源相连接,第二个设计没有连接起来。同时,第二个设计是先将core部分做成ip,在顶层rfid(core+eeprom)将两个ip连接起来。

第二个设计的core部分的的spice是v2lvs弄出来的,端口顺序应该没有问题。在top level调用core部分和eeprom部分的端口顺序也没有问题。
我怀疑我的v2lvs的方式是不是错了,我使用命令为:v2lvs -v input_netlist.v -o output_spi.spi -s include.spi -s1 power -s0 ground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你的设计的两种方式都没问题,很典型,都可以搞的定的

你的v2lvs方法也没有问题

你LVS时,不要ignore pins。因为我看到报告中有nets没有ports的对比信息

现在有种无奈感,我只能提供思路,具体的数据你自己去处理,我不能跑一遍验证自己分析,所以,只是从你描述情况来看,思路都没有问题,细节上哪里出问题,还真说不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一直帮助我到现在!

你提到的不要ignore ports,我在lvs 规则文件中将这个规则修改过来了。

第二种设计方法的lvs报告开头如下,感觉很奇怪的样子,每个cell summary都是正确的,为何总的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就是错误的呢?而且提示的error:compone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在lvs.rep中找到的错误就是eeprom的VDD和GND没有在source中。

下述的top单元就是我先提出来的ip,eeprom的component情况没有在如下的报告显示出,rfid就是top和eeprom的顶层调用者。

对了,foundry提供的lvs规则文件中,有
LVS POWER NAME ?VDD?//?VCC?
LVS PGROUND NAME ?VSS?//?GND?

ps:为何在VDD和VSS边上还有问号?
这个规则的设定对lvs结果的影响是什么?和spice的GLOBAL的区别在哪?是不是在global设置的电源名必须和规则文件的一样?

其实我感觉现在lvs就是电源的问题了,而且应该就是eeprom和top的两个电源,在layout中有这个port,但是source中没有,这样拿去投片,有风险吗?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AN2                           AN2
  CORRECT        AN2B1S                        AN2B1S
  CORRECT        AN2S                          AN2S
  CORRECT        AN3B1                         AN3B1
  CORRECT        AN3S                          AN3S
...................... (省略其他cell)
  CORRECT        TIE0                          TIE0
  CORRECT        TIE1                          TIE1
  CORRECT        XNR2                          XNR2
  CORRECT        XOR2                          XOR2
  CORRECT        XOR2S                         XOR2S
  CORRECT        top                           top
  CORRECT        rfid                          rfid

网友:
那个问号是通配符,可以代指多个字母的
它是calibre自动用来识别电源的,如果你的电源是VDA,那么按照这个规则的话,它只能是普通信号了
同样如果你的时ABCVDDABC,那也可以被认为是电源的

我也有个疑问:
LVS POWER NAME ?VDD?//?VCC?
LVS PGROUND NAME ?VSS?//?GND?
你的rule里面如上写的,就是有“//”么?
如果有,建议你拿掉,替换成空格,然后再试试

不管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要流片,那就要排除任何的错误,让工具得出正确的验证。这时对工作负责,也是对之前的辛苦负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修改了LVS rule中的
LVS POWER NAME ?VDD?
LVS GROUND NAME ?GND?
然后在顶层网表中加上
.GLOBAL VDD GND

LVS 规则文件中,有两个设置,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什么结果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本次进行lvs就可以通过了,存在一个警告如下,请问版主这个警告要紧吗?

还有一个问题,LVS rule中的LVS POWER/GROUND NAME如果已经写了,那么在spice网表中如果没有.GLOBAL VDD GND,发现lvs还是过不了,请问lvs的power/ground name 和spice网表中的VDD GND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如果设计中有两个电源,分别是VDD 和VCC 但是只有一个地GND,那么在lvs rule中的power name和ground name要怎么设置?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     CORRECT     #         |
                    # #          #                 #       \___/
                     #           ###################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AN2                           AN2
  CORRECT        AN2B1S                        AN2B1S
  CORRECT        AN2S                          AN2S
  CORRECT        AN3B1                         AN3B1
  CORRECT        AN3S                          AN3S
  CORRECT        AN4B1S                        AN4B1S
  CORRECT        AO112S                        AO112S
  CORRECT        AO12                          AO12
  CORRECT        AO13                          AO13
.......
  CORRECT        TIE0                          TIE0
  CORRECT        TIE1                          TIE1
  CORRECT        XNR2                          XNR2
  CORRECT        XOR2                          XOR2
  CORRECT        XOR2S                         XOR2S
  CORRECT        top                           top
  CORRECT        rfid                          rfid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Extra Pins:  VDD GND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6 pins)

网友:
LVS POWER NAME ?VDD? ?VCC?
LVS PGROUND NAME ?GND?
这样子试试会怎么样呢?

rule中的定义是为了方便工具识别power/ground的pins,个人理解,p/g对calibre来讲还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比如,你可以设置如果p/g短接,验证自动跳出等,也是为了更好的验证

所以你设计中的p/g的名称要包含在rule中关于p/g的定义中

网友:
关于options的设定建议你查找SVRF Manual文档,你会了解的更全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试验如果改为LVS POWER NAME ?VCC? ?VDD?
结果还是可以通过lvs。
仍然存在warning: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name(layout extra pins:VDD GND)
不知道这个警告需要重视吗?
谢谢版主指点,我打算去查查看SVRF文档。

网友:
layout extra pins:VDD GND
说明你的网表中的VDD GND有问题
还是弄个report看看吧

power的warning当然要重视了,我习惯都是1,power;2,ports;3,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说的report是lvs.rep吗?
有警告的部分的报告内容如下,总的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倒是过了,从警告来看,就是说eeprom的VDD和GND在layout中(extra)存在,source部分没有,source只是定义了.GLOBAL VDD GND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     CORRECT     #         |
                    # #          #                 #       \___/
                     #           ###################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AN2                           AN2
  CORRECT        AN2B1S                        AN2B1S
  CORRECT        AN2S                          AN2S
  CORRECT        AN3B1                         AN3B1
  CORRECT        AN3S                          AN3S
  CORRECT        AN4B1S                        AN4B1S
  CORRECT        AO112S                        AO112S
  CORRECT        AO12                          AO12
  CORRECT        AO13                          AO13
.......
  CORRECT        TIE0                          TIE0
  CORRECT        TIE1                          TIE1
  CORRECT        XNR2                          XNR2
  CORRECT        XOR2                          XOR2
  CORRECT        XOR2S                         XOR2S
  CORRECT        top                           top
  CORRECT        rfid                          rfid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Extra Pins:  VDD GND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6 pins)

网友: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Extra Pins:  VDD GND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6 pins)

所以,你从网表找找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回到原点了,只是这次回来的时候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 是correct,不再是incorrect,虽然存在warning,
这个warning的意思也很明白,因为这个eeprom的VDD和GND确实是没有和任何东西进行连接,所以source部分确实没有它的对应信息,仅仅申明了.global VDD GND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版主,在修改了lvs rule中的lvs power name ?VDD? ?VCC?后,得到的报告中的warning:这个warning的红色部分,提到的算法algorithm是什么样的一个算法?
为何在设置了lvs power name后就可以将错误(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name)变成同样的警告?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8 pins)
Extra Pins:  VDD GND
Source Component Type:  HJ250EEPEE8K1PL_E (36 pins)

网友:
经典案例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
v2lvs的转化中,有个-l参数,这个参数是加入verilog的文件,可以不用加吗?
我一般就用-v -o -s -s0 -s1

网友:
当然可以不加,但是需要自己修改include的网表的pin的顺序
如果有-l verilog_nets -s spice_nets,建议都加上,生成的网表可以直接用,省事

建议你看看calibre verification user manual,关于v2lvs部分,另外,多试验,多对比
我的一些建议和看法仅代表个人,看它们的官方文档最准确,对里面不理解的再讨论更有意义

网友(2012-09-04):
回复 网友C:

    帅哥···你好··你QQ是多少··最近我在搞数模混合的LVS仿真··新人··很多不懂··这样问的话··很浪费时间··希望你私下指导··谢谢!

网友(2013-01-16):
回复 网友A:

   你好,版主。我们的做法是在数模整体的CDL中把数字部分的box,用单独的数字部分生成的。spi代替。完了在用修改后的CDL做LVS,但出来后有好多net missing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report给看看么?

如果你数字单独的LVS clear了的话,调用spi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部分是clear的,但调。spi和。cdl是一样的啊。
错误很多这只是一部分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chip_finish_icc
SOURCE CELL NAME:         admix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5        11    *
Nets:           44281     44261    *
Instances:      44744     44599    *    MN (4 pins)
                 44617     44587    *    MP (4 pins)
                    32        16    *    C (2 pins)
                    31         3    *    R (2 pins)
                     6         6         D (2 pins)
                ------    ------
Total Inst:     89430     89211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5        11    *
Nets:           13586     33085    *
Instances:       1941     29432    *    MN (4 pins)
                  1977     29468    *    MP (4 pins)
                    16        16         C (2 pins)
                     3         3         R (2 pins)
                     6         6         D (2 pins)
                    82         0    *    SPDW_2_1 (4 pins)
                    44         0    *    SPDW_2_1_1 (5 pins)
                   195         0    *    SPDW_2_2 (5 pins)
                    13         0    *    SPDW_2_2_1 (6 pins)
                   143         0    *    SPDW_2_2_2 (7 pins)
                    53         0    *    SPDW_3_1 (5 pins)
                    12         0    *    SPDW_3_2 (6 pins)
                     1         0    *    SPDW_3_3 (7 pins)
                   939         0    *    SPUP_2_1 (4 pins)
                    53         0    *    SPUP_2_1_1 (5 pins)
                   161         0    *    SPUP_2_2 (5 pins)
                    18         0    *    SPUP_2_2_1 (6 pins)
                    12         0    *    SPUP_2_2_2 (7 pins)
                    52         0    *    SPUP_3_1 (5 pins)
                     5         0    *    SPUP_3_2 (6 pins)
                     3         0    *    SPUP_3_3 (7 pins)
                     0        82    *    SPMN_2_1 (5 pins)
                     0        44    *    SPMN_2_1_1 (6 pins)
                     0       195    *    SPMN_2_2 (6 pins)
                     0        13    *    SPMN_2_2_1 (7 pins)
                     0       143    *    SPMN_2_2_2 (8 pins)
                     0        53    *    SPMN_3_1 (6 pins)
                     0        12    *    SPMN_3_2 (7 pins)
                     0         1    *    SPMN_3_3 (8 pins)
                     0       939    *    SPMP_2_1 (5 pins)
                     0        53    *    SPMP_2_1_1 (6 pins)
                     0       161    *    SPMP_2_2 (6 pins)
                     0        18    *    SPMP_2_2_1 (7 pins)
                     0        12    *    SPMP_2_2_2 (8 pins)
                     0        52    *    SPMP_3_1 (6 pins)
                     0         5    *    SPMP_3_2 (7 pins)
                     0         3    *    SPMP_3_3 (8 pins)
                  6917         0    *    _invv (4 pins)
                     1         0    *    _invx100v (4 pins)
                     1         0    *    _invx104v (4 pins)
                     1         0    *    _invx108v (4 pins)
                    10         0    *    _invx10v (4 pins)
                    15         0    *    _invx11v (4 pins)
                     1         0    *    _invx122v (4 pins)
                     2         0    *    _invx124v (4 pins)
                     6         0    *    _invx12v (4 pins)
                    12         0    *    _invx13v (4 pins)
                    11         0    *    _invx14v (4 pins)
                    19         0    *    _invx15v (4 pins)
                     5         0    *    _invx16v (4 pins)
                    20         0    *    _invx17v (4 pins)
                    10         0    *    _invx18v (4 pins)
                    15         0    *    _invx19v (4 pins)
                     4         0    *    _invx20v (4 pins)
                    13         0    *    _invx21v (4 pins)
                     4         0    *    _invx22v (4 pins)
                     6         0    *    _invx23v (4 pins)
                     4         0    *    _invx24v (4 pins)
                     3         0    *    _invx25v (4 pins)
                     3         0    *    _invx26v (4 pins)
                     7         0    *    _invx27v (4 pins)
                     5         0    *    _invx28v (4 pins)
                     2         0    *    _invx29v (4 pins)
                   457         0    *    _invx2v (4 pins)
                     3         0    *    _invx30v (4 pins)
                     4         0    *    _invx31v (4 pins)
                     8         0    *    _invx32v (4 pins)
                     4         0    *    _invx33v (4 pins)
                     8         0    *    _invx34v (4 pins)
                     2         0    *    _invx35v (4 pins)
                     8         0    *    _invx36v (4 pins)
                     1         0    *    _invx37v (4 pins)
                     7         0    *    _invx38v (4 pins)
                     3         0    *    _invx39v (4 pins)
                    40         0    *    _invx3v (4 pins)
                     3         0    *    _invx40v (4 pins)
                     4         0    *    _invx42v (4 pins)
                     6         0    *    _invx43v (4 pins)
                     7         0    *    _invx44v (4 pins)
                     6         0    *    _invx45v (4 pins)
                     6         0    *    _invx46v (4 pins)
                     7         0    *    _invx47v (4 pins)
                     3         0    *    _invx48v (4 pins)
                     3         0    *    _invx49v (4 pins)
                    64         0    *    _invx4v (4 pins)
                     2         0    *    _invx50v (4 pins)
                     4         0    *    _invx51v (4 pins)
                     2         0    *    _invx52v (4 pins)
                     5         0    *    _invx53v (4 pins)
                     5         0    *    _invx54v (4 pins)
                     3         0    *    _invx55v (4 pins)
                     4         0    *    _invx56v (4 pins)
                     4         0    *    _invx57v (4 pins)
                     5         0    *    _invx58v (4 pins)
                    15         0    *    _invx5v (4 pins)
                    19         0    *    _invx60v (4 pins)
                     2         0    *    _invx61v (4 pins)
                    17         0    *    _invx62v (4 pins)
                     1         0    *    _invx63v (4 pins)
                    16         0    *    _invx64v (4 pins)
                     1         0    *    _invx65v (4 pins)
                    13         0    *    _invx66v (4 pins)
                     1         0    *    _invx67v (4 pins)
                     5         0    *    _invx68v (4 pins)
                     3         0    *    _invx69v (4 pins)
                    21         0    *    _invx6v (4 pins)
                     4         0    *    _invx70v (4 pins)
                     1         0    *    _invx71v (4 pins)
                    13         0    *    _invx72v (4 pins)
                     2         0    *    _invx73v (4 pins)
                    15         0    *    _invx74v (4 pins)
                     2         0    *    _invx75v (4 pins)
                    11         0    *    _invx76v (4 pins)
                     7         0    *    _invx78v (4 pins)
                     2         0    *    _invx79v (4 pins)
                    11         0    *    _invx7v (4 pins)
                     1         0    *    _invx81v (4 pins)
                     1         0    *    _invx83v (4 pins)
                    16         0    *    _invx8v (4 pins)
                     9         0    *    _invx9v (4 pins)
                     0       112    *    _mx2v (6 pins)
                  1604         0    *    _nand2v (5 pins)
                   132         0    *    _nand3v (6 pins)
                    91         0    *    _nand4v (7 pins)
                   482         0    *    _nor2v (5 pins)
                    62         0    *    _nor3v (6 pins)
                    69         0    *    _nor4v (7 pins)
                    56       538    *    _pmn2v (4 pins)
                     0        62    *    _pmn3v (5 pins)
                     0        69    *    _pmn4v (6 pins)
                    44      1648    *    _pmp2v (4 pins)
                     0       132    *    _pmp3v (5 pins)
                     0        91    *    _pmp4v (6 pins)
                  1653      3257    *    _smn2v (4 pins)
                   958      1090    *    _smn3v (5 pins)
                     0        91    *    _smn4v (6 pins)
                  2136      2618    *    _smp2v (4 pins)
                    67       129    *    _smp3v (5 pins)
                     0        69    *    _smp4v (6 pins)
                    75        75         _tgmb (7 pins)
                   112         0    *    _xr2v (5 pins)
                    98        98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21362     70790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dd                                                   VDD
       --------------------------                                --------------------------

       (SPUP_2_1):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20076/M17(638.820,362.755):g

       (SPUP_2_1):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20075/M17(637.700,354.915):g

       (SPUP_2_1):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20074/M17(635.460,359.325):g

       (SPUP_2_1):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M86(277.800,437.780):g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20006/X1/M3(693.360,872.355):b
         X20006/X1/M3(693.360,872.355):s
         X20006/X1/M2(694.180,872.355):b
         X20006/X1/M2(694.180,872.35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20005/X1/M3(454.240,496.035):b
         X20005/X1/M3(454.240,496.035):s
         X20005/X1/M2(455.060,496.035):b
         X20005/X1/M2(455.060,496.03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20004/X1/M3(328.240,433.315):b
         X20004/X1/M3(328.240,433.315):s
         X20004/X1/M2(329.060,433.315):b
         X20004/X1/M2(329.060,433.31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20003/X1/M3(318.720,390.685):b
         X20003/X1/M3(318.720,390.685):s
         X20003/X1/M2(319.540,390.685):b
         X20003/X1/M2(319.540,390.68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894/X0/M3(434.700,430.530):b
         X19894/X0/M3(434.700,430.530):s
         X19894/X0/M2(433.900,430.530):b
         X19894/X0/M2(433.900,430.53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495/X0/X0/M3(984.580,775.490):b
         X19495/X0/X0/M3(984.580,775.490):s
         X19495/X0/X0/M2(985.380,775.490):b
         X19495/X0/X0/M2(985.380,775.49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391/X1/X1/M3(411.140,636.510):b
         X19391/X1/X1/M3(411.140,636.510):s
         X19391/X1/X1/M2(411.940,636.510):b
         X19391/X1/X1/M2(411.940,636.51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391/X1/X0/M3(411.740,634.370):b
         X19391/X1/X0/M3(411.740,634.370):s
         X19391/X1/X0/M2(410.940,634.370):b
         X19391/X1/X0/M2(410.940,634.37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300/X1/M3(445.340,346.430):b
         X19300/X1/M3(445.340,346.430):s
         X19300/X1/M2(444.540,346.430):b
         X19300/X1/M2(444.540,346.43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267/X1/X1/M3(524.300,430.530):b
         X19267/X1/X1/M3(524.300,430.530):s
         X19267/X1/X1/M2(523.500,430.530):b
         X19267/X1/X1/M2(523.500,430.53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266/X1/X1/M3(295.260,446.210):b
         X19266/X1/X1/M3(295.260,446.210):s
         X19266/X1/X1/M2(294.460,446.210):b
         X19266/X1/X1/M2(294.460,446.21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255/X1/M4(1025.040,1060.515):b
         X19255/X1/M4(1025.040,1060.515):s
         X19255/X1/M3(1025.760,1060.685):b
         X19255/X1/M3(1025.760,1060.68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196/X1/X1/M3(1040.020,1112.610):b
         X19196/X1/X1/M3(1040.020,1112.610):s
         X19196/X1/X1/M2(1040.820,1112.610):b
         X19196/X1/X1/M2(1040.820,1112.61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9034/X1/M3(490.100,456.190):b
         X19034/X1/M3(490.100,456.190):s
         X19034/X1/M2(490.900,456.190):b
         X19034/X1/M2(490.900,456.19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992/X1/M3(534.340,409.150):b
         X18992/X1/M3(534.340,409.150):s
         X18992/X1/M2(535.140,409.150):b
         X18992/X1/M2(535.140,409.15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990/X1/M3(355.140,479.710):b
         X18990/X1/M3(355.140,479.710):s
         X18990/X1/M2(355.940,479.710):b
         X18990/X1/M2(355.940,479.71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952/X1/X1/M3(524.860,469.730):b
         X18952/X1/X1/M3(524.860,469.730):s
         X18952/X1/X1/M2(524.060,469.730):b
         X18952/X1/X1/M2(524.060,469.73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726/X1/M3(468.300,650.050):b
         X18726/X1/M3(468.300,650.050):s
         X18726/X1/M2(467.500,650.050):b
         X18726/X1/M2(467.500,650.05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670/X0/M4(1084.160,947.325):b
         X18670/X0/M4(1084.160,947.325):s
         X18670/X0/M3(1083.440,947.155):b
         X18670/X0/M3(1083.440,947.15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519/X1/M3(435.780,440.510):b
         X18519/X1/M3(435.780,440.510):s
         X18519/X1/M2(436.580,440.510):b
         X18519/X1/M2(436.580,440.51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425/X1/M3(433.540,416.990):b
         X18425/X1/M3(433.540,416.990):s
         X18425/X1/M2(434.340,416.990):b
         X18425/X1/M2(434.340,416.99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351/X1/M3(608.800,292.195):b
         X18351/X1/M3(608.800,292.195):s
         X18351/X1/M2(609.620,292.195):b
         X18351/X1/M2(609.620,292.19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350/X1/M3(466.560,872.355):b
         X18350/X1/M3(466.560,872.355):s
         X18350/X1/M2(467.380,872.355):b
         X18350/X1/M2(467.380,872.35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349/X1/M3(397.120,597.955):b
         X18349/X1/M3(397.120,597.955):s
         X18349/X1/M2(397.940,597.955):b
         X18349/X1/M2(397.940,597.95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348/X1/M3(362.960,872.355):b
         X18348/X1/M3(362.960,872.355):s
         X18348/X1/M2(363.780,872.355):b
         X18348/X1/M2(363.780,872.35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347/X1/M3(149.600,770.435):b
         X18347/X1/M3(149.600,770.435):s
         X18347/X1/M2(150.420,770.435):b
         X18347/X1/M2(150.420,770.435):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215/X1/X1/M3(935.860,856.030):b
         X18215/X1/X1/M3(935.860,856.030):s
         X18215/X1/X1/M2(936.660,856.030):b
         X18215/X1/X1/M2(936.660,856.03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87/X1/X1/M3(394.900,479.710):b
         X17987/X1/X1/M3(394.900,479.710):s
         X17987/X1/X1/M2(395.700,479.710):b
         X17987/X1/X1/M2(395.700,479.71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86/X1/X1/M3(327.700,393.470):b
         X17986/X1/X1/M3(327.700,393.470):s
         X17986/X1/X1/M2(328.500,393.470):b
         X17986/X1/X1/M2(328.500,393.47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38/X1/M3(323.780,501.090):b
         X17938/X1/M3(323.780,501.090):s
         X17938/X1/M2(324.580,501.090):b
         X17938/X1/M2(324.580,501.090):d

       (_invx2v):sup1                                            ** missing connection **

网友:
LAYOUT CELL NAME:         chip_finish_icc
SOURCE CELL NAME:         admix
对比的cell没错吧?
还有port数目不对,先debug这个呗。
建议你先把数字的的box掉看看lvs能过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独的数字和模拟都过了。但连起来就有问题。不知道是思路不对还是细节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应该就是网表整合的问题。
说说你们的做法,俺帮你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就是这:
1、做一个数字模块的symbol(内部为空,仅放置该模块的输入输出和电源端口),假如:该模块为Digital,模块名为I2;
2、将数字模块的symbol和模拟模块电路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假如为Full;
3、提取2中完整电路的CDL网表;
4、打开执行3后形成的网表,删除其中Digital模块的内容;
5、在网表最后段中找到I2部分,将该部分删除,并将Digital模块的实际网表(这里指的是没有内部电路,仅仅是端口定义的网表,在Digital整体网表中的后面有)复制到该处;注意,要保留I2这个名字。
6、重新建立一个空白的网表文件,在文件中include Digital网表和经过修改后的Full网表;
7、在Full版图中打开Calibre LVS窗口,在input中设置Layout为自动从版图提取,Scematic选择第6步中形成的网表,然后不要选中后面的自动提取选项。
8、执行LVS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4、打开执行3后形成的网表,删除其中Digital模块的内容;
5、在网表最后段中找到I2部分,将该部分删除,并将Digital模块的实际网表(这里指的是没有内部电路,仅仅是端口定义的网表,在Digital整体网表中的后面有)复制到该处;注意,要保留I2这个名字。
6、重新建立一个空白的网表文件,在文件中include Digital网表和经过修改后的Full网表;

把你上面的三条改一下,你试试我说的方法:
<4>打开执行3后形成的网表,将digital模块的端口信息部分(.SUBCKT I2 pins ...)提取出来,然后将digital模块部分注释(或删除)
<5>打开I2的网表,然后将<4>中提取出来的I2的端口信息进行替换。
<6>在Full网表中include <5>修改后的digital网表

然后用Full网表进行top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   按照你那样做了  还是不对啊,你说的那个digital部分要注释掉  是不是把 .subckt    digital     到.ends 都注释掉吗? 我注释掉 就不能运行lvs了  还有就是那个digital部分只是个管脚描述  里面啥都没有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错呀,都注释掉。那是个空symbol,当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方便,发给我一份,帮你改完,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咋解决的?之前是什么原因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方法是对的。就是在整合数字和模拟版图的时候,i进来后数字和模拟是独立的模块,过程中模拟部分版图有些改动,就有hierarchy做了单元打散,就是这个引起的错误。原因我们也不是完全懂,你能给解释解释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只能具体去分析了,你这么一说,别人也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3-05-14):
嗯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4-04-28):
回复 网友A:
hier的方式是阶层化,以cell为单位进行对比验证;flat的方式是平层化验证;那么flat的方式以什么为单位进行验证?也是std cell吗?

网友(2015-05-06):
是不是要PR人员吐verilog时候加 -pg呢?

write_verilog xxx.v -pg

网友(2016-05-30):
回复 网友A:
请问:
hier的检查方式不同于flat的,可以帮助检查子单元的问题,有助于debug,
子单元指的是什么?block?还是std 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E:

    std cell

网友(2017-03-29):
帮忙顶一下,学习了。

网友(2017-05-26):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教一个问题,最近跑TOP 用hier跑出来老是报某一个模块内部连线错误,其实单独跑该模块是过的,用flat跑就没问题,没弄明白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