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语法请教

楼主(2012-02-23):
请教大家,下面的-p -i -e,这三个参数写不写,有什么区别?

perl -p -i -e 's/\r//' register.txt

楼主:
1:-e
可以让Perl程序在Perl命令行上运行.
例如,我们可以在Perl命令行上运行"HelloWorld"程序而不用把它写入文件再运行.
$perl-e'print"HelloWorld\n"'

4:-p,和-n一样,但是还会打印$_的内容

如果想在循环的前后做些处理,可以使用BEGIN或ENDblock.下面的这一行计算文件里的字数.

$perl-ne'END{print$t}@w=/(\w+)/g;$t+=@w'file.txt

每一行所有匹配的字放入数组@w,然后把@w的元素数目递加到$t.ENDblock里的print最后输出文件总字数.
还有两个参数可以让这个程序变得更简单.

2:-i
把源文件更名然后从这个更名的源文件里读取.最后把处理后的数据写入源文件.
如果-i后跟有其他字符串,这个字符串与源文件名合成后来生成一个新的文件名.
此文件会被用来储存原始文件以免被-i参数覆盖.

这个例子把所有php字符替换为perl:
$perl-i-pe's/\bPHP\b/Perl/g'file.txt
程序读取文件的每一行,然后替换字符,处理后的数据重新写入(即覆盖)源文件.

如果不想覆盖源文件,可以使用
$perl-i.bak-pe's/\bPHP\b/Perl/g'file.txt

这里处理过的数据写入file.txt,file.txt.bak是源文件的备份.

网友(2016-08-13):
这里面\r表示什么啊,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n   new line
\r   carriage return  同ㄧ行

网友(2016-09-14):
学习学习了,多谢大牛讲解

网友(2016-10-30):
命令行直接运行。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