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传输特性曲线

楼主(2012-02-23):
该图是我的传输特性曲线,图形来自于awaves。我需要求这个曲线斜率为1时候的电压值,该怎么得到呢?

网友:
找x=y的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不对的,如果做一条直线x=y一定与曲线会有交点的,但该点不一定是斜率为1的点。只能是该曲线与x=y+C相切的点才行。但是怎么找是个问题。

网友:
做一个x=y的直线,上下左右移动,在波形上寻找两个切点

网友:
你是在测量VIH/VIL吧?
这个可以借助于工具中镶嵌的函数--求导,然后再选找那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是在测量VIH/VIL。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输入信号的VIL高于spec所定义的,VIH低于spec所定义的,给一个pulse,只要输出能得到想要的波形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句话会的人懂。我不会的就猜不出来了,呵呵。能给个示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