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ustomExplorer看Hspice结果

楼主(2012-02-23):
使用CustomExplorer看Hspice结果,怎么把x轴由默认的时间改成输入电压啊?

网友:
木有用过楼主说的软件
我们都是用Cosmoscope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Spiceexplorer

网友:
好像是按住“Ctrl+X",然后把电压信号拖动到出现的小窗口
看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是的ctrl+x+rightbutt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在曲线上找斜率为1的点呢?

网友:
有一个测量的图标,选择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微分”,拖动光标,找到微分是1的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很多图标啊,是哪一个呢?  是尺子吗,我试了怎么没有微分的选项呢?

网友:
没有用过啊

网友:
    第二排 第五的图标:三竖线“|||”形状, 第一、二个分别是放到”+“和缩小的”-“
点出来后,可以动态测量 peak to peak , rms、平均值、微分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啊。我的想法是测量导数为1的点就行了。我是这样选的:
可是测量的时候出的结果单位很奇怪:
我查了手册:
Derivative (S=): Traces waveform derivative value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current active cursor position. Derivative of logarithmic values is displayed if
the corresponding panel has logarithmic Y-axis.
没有对这个单位的解释。更奇怪的是,纵轴不变的地方,导数居然不断在变:
(很奇怪,编辑时候和预览不一样,最后一张不知道怎么上去的,去不掉,这张纵轴是不一样的)

网友:
瞬态仿真,横坐标就是时间,楼主你想要把横坐标变成输入,很奇怪
想要横坐标是输入,你可以使用直流扫描分析。

网友(2012-03-24):
我們不是用這個看

网友(2012-09-13):
请问 lsh0211
Coustomer explorer 2009 或 2010 可以看 stateye 生成的 .stet0 的眼图吗?

网友:
弄死我把。

楼主(2013-03-19):
回复 网友B:

    又有新问题请教啊,怎么把波形中背景色从黑色改成白色啊,这个黑色抓出来的图太难受了。谢谢啦。

网友(2013-08-23):
ok了,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
好複雜
不過我都用awave看
看來大家都用新軟體看

网友(2014-03-26):
回复 网友A:

对对

网友(2015-10-25):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一下用custom exploer查看统计眼图的问题解决了吗?因为我正学习这块,所以看您查看统计眼图有啥解决方案?

网友:
|------\                                |------\
   |   Tx   \                              |   Rx    \
   |          / ------ CHANNEL  ---|           /
   |------/                                |------/

.include ‘tx.inc’
.include ‘channel.inc’
.include ‘rx.inc’

p1 in 0 port=1         $ no stimulus required
* Add STATEYE analysis *
.stateye T=‘t_bit’     $ 1 bit pulse length
+ trf=‘t_rise’           $ rise/fall time
+ incident_port=1   $ list of incident ports
+ probe_port=2      $ list of probe ports
* Stateye output command
.probe stateye
+ eye(2)                $ Color PDF @ port 2
+ eyebw(2)            $ Single color @ port 2
+ ber(2)                 $ Bit error ratio @ port 2
* Stateye measure commands
.measure stateye eye_height veye 2 time=230p
.measure stateye eye_width heye 2 volt=0
.end

网友(2015-12-15):
回复 网友C:

    您好,您这个方法可以求统计眼图,非常感谢您的赐教。请问还是用HSPICE软件,有方法可以求误码率眼图吗?非常期待您的回答!

网友(2023-10-11):
请问怎么查看hspice的蒙特卡洛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