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ADS里面如何进行DAC的IBIS仿真?

楼主(2012-02-23):
在ADS里面如何进行DAC的IBIS仿真?
例如我从ADI的官方网站下载了一个AD9762的IBIS模型
那么我在ADS的原理图如何构建一个数模仿真环境?
哪位兄弟能给讲解一些基本过程?
是否是这样的:把数字管脚部分挨个放进去,然后时钟与数据管脚上加上激励
模拟的输出端就能有模拟信号出来么?

网友(2018-04-11):
清问楼主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具体步骤该是怎样的?谢谢
是否是在Signal-Integrity-IBIS中选择所需器件类型,然后将下载好的IBS文件加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