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刚学习PT,问一个简单问题,下图的前级FF是指B接到D的那个FF吗?

楼主(2012-02-23):
如题,下图的“假设前级FF的信号由1变到0”是指信号B接到D端的那个FF吗?或者是图中没有画出来的另一个FF?初学者,不要拍

楼主:
图中红色为第二条path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图中红色框内是不是写错了啊???

网友:
    是,
但是,那个计算公式没有看懂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图中红色框内是不是写错了啊???
引用 楼主:

    没句话单独看都没有问题,合在一起看就矛盾了

网友:
怎么觉得是某漏洞百出的“教科书”上的东东

楼主:
怎么觉得是某漏洞百出的“教科书”上的东东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论坛里找的资料" eetop.cn_静态时序分析(Static Timing Analysis)基础及应用.pdf"

楼主:
没句话单独看都没有问题,合在一起看就矛盾了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附件里面的东西
    eetop.cn_静态时序分析(Static Timing Analysis)基础及应用.rar (695.94 KB , 下载次数: 17 )

楼主:
是,
但是,那个计算公式没有看懂
引用 网友A:

    公式看不清楚,应该是:时钟周期+source latency+network latency+net delay+cell delay.可以参照我发的那个附件里面的第十七页。

谢谢陈版主咯

楼主:
是,
但是,那个计算公式没有看懂
引用 网友A:

    那图中的“前级FF的信号由1变到0”是指信号B接到D端的那个FF咯。